想请教一个伺服电机位置模式的问题

楼主(2009-06-16):
请问,一般的伺服电机,如松下,富士等,其驱动器在位置模式下,其位置环只有“位置环增益”这个参数的情况下,他的实际转角和指令转角不论在运行时还是在定位时,总是存在一定的偏差的?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说,控制系统会有动态误差。

但原理上是无静态误差,因为一旦位置环有静态误差,会产生内环速度指令,而速度环是无静差(PI调节器),I调节器的累积作用会使速度跟随误差为零,从而来消除此误差。

对于这种控制器系统结构,速度环的调节是整个系统的核心。

网友B:
他的实际转角和指令转角不论在运行时还是在定位时,总是存在一定的偏差的?

定位时通常没有。运行时是有的,偏差大致正比于速度。,

网友A:
对,若定位时误差 > 2~3cnt , 控制系统都有优化的余度。

网友A:
动态误差可以通过 前馈 来大大减小。 ---

网友C:
前馈未必适用于所有动态误差,一阶前馈适用于消减稳态随动误差。

网友D:
波恩的说法是对的!

网友D:
在实验室情况下,位置环即保证刚性,又没有静态波动是存在的,可以做到的,但是,现实中的工况千差万别,主电源谐波,控制电源干扰,机械方面的震动,等等,在比较恶劣工作环境下,伺服电机位置环没有波动是很少的! 寿命,可靠性,价格往往是用户对伺服系统更为关心的方面。

网友D:
对于动态的偏差,当然一般都可以通过前馈来消除,除非你的位置指令是一个很复杂的函数,但是我实际的使用感觉前馈这个东西意义不大,如果把速度环去掉,也就相当于去掉了一个一阶积分系统,系统的相应肯定会更好,位置跟随会快,更平稳。

网友A:
这个前馈实际意义很大,特别是高端应用场合(对动态误差有要求),高速,高加速度应用,如芯片加工自动化设备等等, 技术也很成熟。

当然,你的应用只是 点对点 低速场合,可能感觉不到。

除此, 前馈设计需考量的也很多。

网友D:
感谢onlylm2008的指点,让我对前馈控制的应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