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PLC与VFD-E变频器怎样通信?

楼主(2009-06-16):
用ES-PLC和VFD-M变频器能正常通信的程序,将变频器换为E系列就不能正常通信。E系列变频器有那些参数要设置。

网友A:
VFD-E系列本身带有简易的PLC功能,可以考虑使用自带的PLC功能完成一些简单的顺序控制动作。

如果使用外部PLC控制VFD-E系列变频器:

E系列除了需要设置通讯相关的参数之外。

还需要设置模式为PLC2模式。

楼主:
谢谢lesing,改为PLC2模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