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驱动链条输送带的精确停止位置

楼主(2009-06-17):
        我们工厂要做一条生产流水线,采用电动机与减速箱配合来带动链条运行,要求链条每运行20厘米就停止6秒钟,6秒钟后又启动运行、问题的关键是每次停止的位置要准确、每天能正常工作8小时。请教各位朋友采用什么方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用plc可以做到精确控制距离和时间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帮助,我们企业很小,目前还是起步阶段,并且产品的附加值不高、技术力量还跟不上。我想使用比较简单的控制方法:即电动机+变频器来控制。用光电开关与变频器的外部控制端口直接连接,以此来控制电动机的运行与停止。不知行不行,电动机停止后有不有惯性。如果有惯性、该怎样解决。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B:
采用电动机与减速箱配合来带动链条运行,使用最简易的PLC开关量控制就能达到,而且不容易出问题,如果不考虑速度控制就不要用变频器。

网友C:
1.电动机停止有惯性可加制动。

2.不需要速度控制就没必要用变频器。

3.加一齿轮,设计成每旋转一周,相应链条移动20厘米,齿轮可用接近开关或行程开关检测。没必要用PLC。

楼主:
    非常高兴认识各位朋友,“欣欣向荣“、“听雨观雪”您们的加入让我感到非常荣幸。您们的建议让我开阔了思路, 按照您们提供方法再想想看。谢谢

楼主:
    各位朋友请帮帮我,关于前面所说(6.17.)的输送链条一事,现改为电机停止2秒钟,运行4秒钟。每天工作16小时(2个班)。准备采用电动葫芦那种刹车电机+变频器来调速,像这样频繁长时间的启动与停止、不知电机能不能胜任工作。谢谢!

网友D:
呵呵

你的系统不用PLC也不会便宜到哪里的。

“我们企业很小,目前还是起步阶段,并且产品的附加值不高、技术力量还跟不上。”

很感动,老实人啊

我上次搞单片机还剩下几块扳子,我可以基本成本价给你20元,如果你会编程的话。双面光板没有元件。

QQ:576823498

EMAIL:CZ2070@163.COM

网友E:
变频也不便宜,试试步进,系统简单,价格还便宜,但功率不是太大.

网友F:
锥形电机不适合用变频器来调速,可以考虑用同步电机加变频器试一下

网友G:
用锥度电机   +PLC 可以的!!! 如果负载允许的话不用减速箱

网友H:
用接触器-继电器控制系统??呵呵 不过也麻烦!  容易出故障! 用小型PLC

网友B(2009-07-17):
引用 楼主:
各位朋友请帮帮我,关于前面所说(6.17.)的输送链条一事,现改为电机停止2秒钟,运行4秒钟。每天工作16小时(2个班)。准备采用电动葫芦那种刹车电机+变频器来调速,像这样频繁长时间的启动与停止、不知电机能不能胜任工作。谢谢!

不要用电机内部煞车电机,见过15吨行车吗,用外部刹车调节也简单。用PLC控制刹车+变频器+减速电机。保你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