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有谁在PLC里面做了互锁后还会在输出继电器上再互锁?

楼主(2009-06-17):
举个例子:一台电机需要正转和反转,在PLC里面做了互锁。我看了一下三菱PLC说明书,他说还要在外面的输出继电器或接触器上再做互锁。我想问调查一下:有多少人按照这一点来做?或者根本就不锁?

网友A:
反正我们都做了 呵呵

网友B:
最好这样做

网友C:
不管是什么牌子的都要这样做。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D:
这样做了, 就有双重保险了, 有的时候线圈会吸死的,

网友E:
最好都做为,这样保险点。

网友F:
基本上存在危险的地方都是软硬双锁,甚至于更多的保护,不知楼主提这个什么意思,搞工业控制可不是玩玩具的

楼主:
呵!呵!原来有这种观点的人还不少。我们厂里有一些设备都没这样做。看来设备供应商的素质还真不高。在电气方面我得留点神。

楼主:
我们一些铸造机,设备供应商卖机器给我们的时候,按理说,前进和后退等都要做互锁。但是他们都没有这么做。只是做PLC程序锁住就算了。

网友G:
电机正反转很有必要。 。

网友H:
应该加的硬互锁。。。。。。。。。。

网友:
诶。。。。。我大部分都没有ir做。。只在危险和关键的地方才做。。比如锅炉。。。。

网友I:
两个互锁同时做是可以的

网友J: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因为软件执行切换时间是非常快的,而硬件还有一个反映释放的时间,相对于软件要滞后很多,如果不这样做会发生短路,很危险,以上

网友K:
存在危险的地方都得几方面保险,否则会有事故的!

网友L:
那么热闹啊!我一般都是里外都互锁的!呵呵

网友M:
在PLC内部程序中编制了互锁,实际上在外部就不用互锁了,因为控制完全由PLC完成,PLC出现问题,就谈不到电机启动了,而且,外部互锁,表面上看是增加了一道保险,实际上也增加了一个危险点,因为互锁的硬件部分也会出问题的,有的时候简单的才是安全的。

网友N:
这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PLC输不输出的问题。另一个是接触器得不得电的问题。

网友N:
PLC有输出不等于接触器要吸合。接触器不放开不等于PLC没给电。

网友O:
引用 网友D:
这样做了, 就有双重保险了, 有的时候线圈会吸死的,

网友P:
个人理解,两个互锁同时做是必须的,本人也是一直这么做的

网友Q:
打个比方,就象十字路口闯红灯,结果平安无事,但不能以此说明就应该闯红灯,也不能保证今后永远没事。

是否需要内外同时互锁的道理也是一样,现在没事,并不意味着将来就没事!

网友R:
不单要这样做,而且只要条件允许,还要考虑加入一些更稳妥的保障万无一失的办法。

网友S:
        软件互锁和硬件互锁本来就是电气设计的基本原则,我按原则办事。不过,硬件互锁一般只是常闭触点互锁,额外采用机械互锁接触器的情况很少(增加了很多成本),除非有特殊要求才这么做。

网友T:
支持老菜鸟,我一般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U:
互锁可以试试单片机语言编程.  力德PLC(单片机控制器)采用简易化的编程方式,稍微有点C51基础的都能编

void userprogram(void)
{ //在此编写用户程序,程序工作方式为循环扫描方式,
if(x0==1) //按输入(0)按钮时,输出0 接通,其他输出全断开
{
y0=1;
y1=0;
y2=0;
y3=0;
y4=0;
y5=0;
y6=0;
y7=0;
}

if(x1==1) //按输入(1)按钮时,输出1 接通,其他输出全断开
{
y0=0;
y1=1;
y2=0;
y3=0;
y4=0;
y5=0;
y6=0;
y7=0;
}

if(x2==1) //按输入(2)按钮时,输出2 接通,其他输出全断开
{
y0=0;
y1=0;
y2=1;
y3=0;
y4=0;
y5=0;
y6=0;
y7=0;
}

if(x3==1) //按输入(3)按钮时,输出3 接通,其他输出全断开
{
y0=0;
y1=0;
y2=0;
y3=1;
y4=0;
y5=0;
y6=0;
y7=0;
}

if(x4==1) //按输入(4)按钮时,输出4 接通,其他输出全断开
{
y0=0;
y1=0;
y2=0;
y3=0;
y4=1;
y5=0;
y6=0;
y7=0;
}

if(x5==1) //按输入(5)按钮时,输出5 接通,其他输出全断开
{
y0=0;
y1=0;
y2=0;
y3=0;
y4=0;
y5=1;
y6=0;
y7=0;
}

if(x6==1) //按输入(6)按钮时,输出6接通,其他输出全断开
{
y0=0;
y1=0;
y2=0;
y3=0;
y4=0;
y5=0;
y6=1;
y7=0;
}

if(x7==1) //按输入(7)按钮时,输出7接通,其他输出全断开
{
y0=0;
y1=0;
y2=0;
y3=0;
y4=0;
y5=0;
y6=0;
y7=1;
}

}

网友V:
程序互锁不增加硬件成本,接触器互锁也不会增加太多的成本,所以还是全部做上为最佳的选择。如果有可能再使用机械互锁接触器,这样即使发生接触器咬死,另一接触器也不会能被强制吸合,我们进口设备上就是这样做的,也可见欧洲国家对安全的重视。

网友W:
引用 网友V:
程序互锁不增加硬件成本,接触器互锁也不会增加太多的成本,所以还是全部做上为最佳的选择。如果有可能再使用机械互锁接触器,这样即使发生接触器咬死,另一接触器也不会能被强制吸合,我们进口设备上就是这样做的,也可见欧洲国家对安全的重视。

同意,也给大家分析了为什么要做双重互锁

网友X:
引用 网友S:
软件互锁和硬件互锁本来就是电气设计的基本原则,我按原则办事。不过,硬件互锁一般只是常闭触点互锁,额外采用机械互锁接触器的情况很少(增加了很多成本),除非有特殊要求才这么做。

确实是这样的,机械互锁接触器一般用的不多。

网友Y:
我们项目都做了!保护!万一硬件出现问题线圈不动作了那不就出问题了!

网友Z:
一个好的程序充满了人性化设计

网友F:
引用 网友M:

在PLC内部程序中编制了互锁,实际上在外部就不用互锁了,因为控制完全由PLC完成,PLC出现问题,就谈不到电机启动了,而且,外部互锁,表面上看是增加了一道保险,实际上也增加了一个危险点,因为互锁的硬件部分也会出问题的,有的时候简单的才是安全的。

此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你说的PLC出问题就意味着PLC没有输出吗?有可能PLC的某个模块同时都有输出(这种情况虽然我没见过,但有网友反映碰到过),这时若没有外部的硬件保护,那是可怕的。

网友AA:
只要条件许可,应该这么干。保险

网友AB:
引用 网友M:
“在PLC内部程序中编制了互锁,实际上在外部就不用互锁了,”

非常幼稚的看法,试举出几个很可能发生的可能性:

1.PLC编程出错了。

2.PLC输出点粘住了。

3.接触器粘住了。

在这几种情况下发生的正反转接触器同时吸合,短路电流是很大的,甚至造成总闸短路保护,生产承受得起吗?

网友AC:
最好是加,软触头与硬触头双重保护

网友AD:
     软硬兼施,双管齐下!

网友AE:
有时候根据情况,没多大必要的,手懒点就不做。

网友AF:
引用 网友Q:

打个比方,就象十字路口闯红灯,结果平安无事,但不能以此说明就应该闯红灯,也不能保证今后永远没事。

是否需要内外同时互锁的道理也是一样,现在没事,并不意味着将来就没事!

网友AG:
珠海伊万示波(五合一示波仪)正在热销!梦陨工控主销编程电缆、PLC电池、伊万示波、尚捷热电阻热电偶、ABB.SEMIKRON保修18个月 (全新) 变频器 。http://www.mengyun868.cn(淘宝销售)http://shop36767346.taobao.com/

网友AH:
双重互锁在某些场合还是需要的

网友AI:
有专家也有菜鸟啊,互锁!!!!!

一看就知道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市场没有安全规范及事故追究机制。很痛心啊!

看看欧美日的设备就知道了。不锁,告得厂家破产!

网友AJ:
最具性价比--三晶SAJ高品质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

网友AK:
互锁是必须的,个人看法

网友AL:
引用 楼主:

我们一些铸造机,设备供应商卖机器给我们的时候,按理说,前进和后退等都要做互锁。但是他们都没有这么做。只是做PLC程序锁住就算了。

这个得看你控制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控制电机正反转的话就必须在外部互锁!这是没得商量的!

如果控制电磁阀的话不需要外部互锁.你所说的前进和后退动作应该是电磁阀控制的吧?如果是那也不能说人家厂家错,我习惯上就是这样干的(包括我所见过的进口设备也是这样).

网友AM:
电机正反转控制必须做互锁,目的是为了防止短路事故,虽然PLC程序里做互锁了,但是外部还是得做,赞同40楼的看法.

网友AN:
引用 楼主:

我们一些铸造机,设备供应商卖机器给我们的时候,按理说,前进和后退等都要做互锁。但是他们都没有这么做。只是做PLC程序锁住就算了。

只有中国人才会这样做的...............

网友AO:
接触器互锁是必须要加的,如果主触点粘联,就会出现断路问题。

网友AP:
一定要在外面的输出继电器或接触器上再做互锁。这是最基本的安全保证!

网友AQ:
做是必须的,当你出了事故后就知道必要了。

网友AR:
一定要这么做的,软件里面没有短路,硬件会短路的。

网友AS:
程序里面可以不加,但是接在输出的接触器必须加。

网友AT:
正反转在接触器上做互锁是必须的

网友AU:
一定要做。

尤其是36V以上的。

否则要出事情,甚至是人命。

网友AV:
当然需要硬件也互锁了

不要写笔名了吧?

网友:
这是必须得吧

网友AW:
通过程序互锁就够了,没必要再怎家硬件互锁,程序互锁很可靠,肯定不会出问题的,增加硬件互锁只有增加成本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