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批量故障的问题

楼主(2009-06-17):
请问有没有高手指导下,三菱PLC的FX2N系列的寿命是几年?

我们使用三菱的PLC有十几台这样的设备,2003年购进的,从去年开始,PLC接二连三的损坏,这已经是第四台了,故障大概相似,PLC故障指示灯闪烁,有时候能与计算机通讯(软件GX developer),用软件监控故障,错误混乱,什么指令错误,什么内存错误,什么电池错误都有(变来变去),有时候直接就直接无法与计算机通讯了。有时候,断电再开启能正常工作一个阶段,而不放在设备上运行,只通电,能坚持的时间比较长。

电控箱内温度大概是40-50度左右,PLC型号都为FX2N-128MT,外壳标记MADE IN JAPAN.

不是电池问题,电池已经更换过。

请问有没有高手碰到过类似的状况,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A:
我遇到的情况对你不知是否有帮助:

98或99年帮别人搞的机器(铜线拉丝机),用的FX2-24MR,前几年接二连三的坏掉,现象:工作不正常.读不出程序,写不进程序.显示"参数错误"

这几天我拆了几台看了发现它的线路板的过线孔焊盘很小,受到水气影响已经出现了铜绿和黑斑,可能有断线或导通电阻过大造成系统工作不正常.实际上已经不能用了.

网友B:
还有这样的情况啊,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C:
电柜要装工业空调就会好些的

网友D:
我也遇到过,plc报pro错,结果是由于工作环境恶劣,造成线路板有油腻堆积,清理后完全恢复正常,Q系列的好一些,但价钱差不少。

网友E:
能发几张图片来看看PLC现场环境怎样

网友F:
呵呵;与环境、电源、设备的设计等都有关;

2003年到现在坏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