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PLC 可以通过以太网模块cp341 编程吗?

楼主(2009-06-17):
西门子S7-300PLC 可以通过以太网模块cp341 编程吗?我知道一般都通过MPI接口编程的,如果可以编程怎么设置

网友A:
可以。只要把cp341组态在硬件组态中下载到cpu中建立一个tcp/ip连接,在工控机上设置为相同的网段,直接访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