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如何用来监控大量的温度数据呢?

楼主(2009-06-17):
组态王如何用来监控大量的温度数据呢?

网友A:
你可以和仪表来通讯呀,直接读里面的数据呀

网友B:
用多路温度巡检仪与组态通讯。

网友C:
楼上的有道理。

楼主:
那再组态王里边要设很多的温度变量么?如果画实时曲线 历史曲线怎么办呢  要做很多的画面么?有没有巧妙的办法

网友D:
可以尝试紫金桥实时数据库,最高运行10万点的成功案例。

网友E:
那得看组态王支持什么牌子的温度巡检仪,如果没有驱动照样做不成。

条件具备的话,可把温度数据和巡检仪相连。然后与巡检仪通讯来监控温度数据。

那个5楼的是紫金桥的推销员,~~呵呵,玩笑,我不认识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