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故障

楼主(2009-06-17):
我有一台欧陆590老是出现MIISSING,PULSE.(丢失脉冲)故障。重新启动有正常,过一段时间有不正常。是不是参数设置不对。

网友A:
这问题简单啊  很好解决的

网友B:
楼上朋友还不如不说!!

网友C:
如果是使用时间很长就很可能是模块或触发电路有问题,最好能检查一下.

网友D:
原因有二:

1\触发插头故障

2\连接故障

网友E:
是使用编码器测速的吗?检查接线,编码器有无问题。

网友F(2010-09-12):
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每个模块的触发角的电阻,一般在10左右点,不正常请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