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Q PLC高速定时设置

楼主(2009-06-17):
请高手,指点下三菱Q02 PLC的高速定时器如何设置啊。

网友A:
outh t1 k100
时基在参数中设

楼主:
时基 参数在什么位置 设置啊?谢谢

楼主:
谢谢 1楼 找到了设置地方了。还有个问题,是不是一旦设定数值后,所以高速定时器的计数速度都是一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