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编程

楼主(2009-06-17):
在西门子300中如果两个数据类型不同可以用STL语句进行相加相减吗?

网友A:
不行吧,你写变量时会报错呀》

网友B:
数据类型要求一致

网友C:
肯定不行的,数据类型不一样,报错的

网友D:
语句表不会吧  只是加减出来的结果不对

梯形图的时候才会检测报错

网友E:
肯定不行,编译过程中就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