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3.0安装后和plc通讯 不上

楼主(2009-06-17):
ifix3.0安装后和plc通讯 不上,GE 90-30的驱动已经加上,通讯不上,请各位高手给出一个ifix的详细安装步骤来,主要在通讯的设置方面,谢谢了!!!

网友A:
首先你的IFIX必须激活    设置HOST文件  名称与你在GE9里面的一致  不懂加我QQ105129998

网友B:
看看驱动和PLC连上没,你先要排查硬件连接,再看软件设置,我们这样用过很多次,没有什么问题。你的iFIX3.0版本有点低啊

网友C(2009-07-17):
可以先用串口测试一下啊?呵呵

网友D(2018-08-28):
刚开始学习有很多不懂得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