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台达触摸屏的内部数据存储区和西门子plc的数据存储器连起来

楼主(2009-06-17):
我现在需要将台达触摸屏的内部数据存储区$0和西门子200plc的数据存储区 vw300连起来,就是让$0里的数据随vw300里的数据一样。我在画面cycle宏里面写了宏指令,$0=(1@vw300),可是我在线模拟的时候报错(通讯错误3,控制没有相应)。请问应该如何才能将触摸屏的内部存储区和plc的内部存储区连接起来。

楼主:
李工在吗。帮忙回答一下

网友A:
这样写实可以的,不过plc站号请注意要改为1,因为西门子站号默认都是2,所以要该成1,或者把你的宏改为$0=2@vw300

  有个问题,为什么不直接用存储vw300这个寄存器值呢,再缓冲区可以直接存储plc寄存器的

楼主:
试了一下可以,谢谢。这个是我做试验用200的plc试一下,工程上用的是s7-300的plc,业主要求我方的s7-300plc要与他的DCS走modbus通讯,由于300的mpi口不支持此协议,如果给s7-300增加cp340模块的话又增加成本。所以就把s7-300的数据传送到触摸屏的内存里面,让触摸屏和他们的dcs走modbus协议。在请教一下李工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
对:aibi 关于

这样写实可以的,不过plc站号请注意要改为1,因为西门子站号默认都是2,所以要该成1,或者把你的宏改为$0=2@vw300

  有个问题,为什么不直接用存储vw300这个寄存器值呢,再缓冲区可以直接存储plc寄存器的

内容的回复:

试了一下可以,谢谢。这个是我做试验用200的plc试一下,工程上用的是s7-300的plc,业主要求我方的s7-300plc要与他的DCS走modbus通讯,由于300的mpi口不支持此协议,如果给s7-300增加cp340模块的话又增加成本。所以就把s7-300的数据传送到触摸屏的内存里面,让触摸屏和他们的dcs走modbus协议。在请教一下李工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A:
这样做是可以的,不过dcs需要与plc的数据交换量比较大,就不赞成这样做了,如果通讯速度很大,那么人机可能出现放映迟钝的现象。可以建议客户使用以太网。西门子有cpu本身带profinet的cpu,那么就可以直接用以太网通讯,很方便

楼主:
对:aibi 关于

这样做是可以的,不过dcs需要与plc的数据交换量比较大,就不赞成这样做了,如果通讯速度很大,那么人机可能出现放映迟钝的现象。可以建议客户使用以太网。西门子有cpu本身带profinet的cpu,那么就可以直接用以太网通讯,很方便

内容的回复:

18个模拟量的数据和30个数字量的数据算不算大啊

网友A:
数据不大,可以试下,需要注意通讯距离。屏蔽问题

楼主:
对:aibi 关于

数据不大,可以试下,需要注意通讯距离。屏蔽问题

内容的回复:
距离大概是200米可不可以

网友A:
那就强烈建议走以太网吧

网友B:
最具性价比--三晶SAJ高品质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

楼主:
对:aibi 关于

那就强烈建议走以太网吧

内容的回复:

这样的数据量在多远的距离内可以采用modbus

网友A:
modbus在理论上可以传送1000多米,不过在实际应用中超过100米可能就有问题了,这个跟现场的环境因素很大,你可以试验下就知道了。

网友C(2011-06-09):
请问:我现在使用三菱的PLC   想用触摸屏对PLC内部的调节好的数据进行存储,方便下次再使用,怎么实现

网友D:
你在PLC里写一段程序,要用的时候能信屏 调出来就OK了,

网友E(2014-05-07):
引用 网友C:
请问:我现在使用三菱的PLC   想用触摸屏对PLC内...

请问这个问题您找到解决方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