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想法在PLC中能实现么?

楼主(2009-06-17):
PLC从上位机得到数据,然后处理数据执行命令,我想做个类似堆栈的东西(下面就叫堆栈),用来储存从上位机来的数据,当plc结束当前命令后,自动调用栈顶元素。我想高手指点我做下堆栈这个东西,完全符合单片机中的堆栈,栈底存放最新的上位机数据,栈顶存放即将调用数据,最大能存10个上位机数据,高手一定要帮帮忙,给我说下思路就可以!

网友A:
使用队列指令啊,存储数据是使用ATBL——添加到队列,出栈(取数据)时使用LIFO——后进先出(这是栈),如果使用FIFO——先进先出(这是队列),海为PLC有这些指令,西门子好像也有

楼主:
刚刚看了下,西门子表命令中有你说的类似的指令,谢谢你,研究ING…………

网友B:
也可以做一个数组或结构体。把第一次要存储的数据存入第一位,存第二个数据时将第一位数据move第二位将第二个数据存入第一位以后的数据类推,在建立一个指针指示要读的数据所在的位置。。。。不过比较繁琐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