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型18.5KW变频器通电显示OH

楼主(2009-06-17):
我手上有一台台达A型18.5KW变频器开机通电显示OH,请问各位大侠,问题在哪里,怎么处理?可QQ240114796交谈。

网友A:
OH应该是过热把,你看下温度检测有没有问题,有的还和电流检测有关系

网友B:
对的,应该是over heat

网友B:
用钳形表测下,三想电流,看看是不是正常范围内,把负载断开再看看,会不会报警

网友C:
开机通电显示OH,问题出在带测速的小风扇未转,拆下来清扫卫生或重新更换一只新的。

网友D:
风扇坏了,换一只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E:
OH,显

示符号;交流电机驱动器侦测内部温度过高,超过保护位准。

1检查环境温度。

2检查散热风扇

3检查交流电机通风

网友F:
把变频器才下来清洗一下,看看风扇是不是好的

网友G(2009-07-26):
专业维修台达变频器,100%搞定----13556213286

网友H:
检测到电机超温,检查电机是否正常,散热如何,温控电阻是否良好?

网友I:
不会吧,应该是变频器内部温度高,不应该是马达的问题吧。

网友J:
温度检测电路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K:
在確認風扇運轉,正常的情況下建議檢查溫度檢測電路,包括NTC到控制板的所有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