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 凸轮控制增量方式求助

楼主(2009-06-17):
请教一下高手,INCD 指令 为什么在程序中只能使用一次。但索引可以修辞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2009-07-22):
自己怎么不知道看手册呢?就知道瞎叫!

楼主:
对:笨笨猫 关于

自己怎么不知道看手册呢?就知道瞎叫!

内容的回复:

我就是是用来骗积分,怎了。你生气又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笨笨猫 关于

自己怎么不知道看手册呢?就知道瞎叫!

内容的回复:

我就是是用来骗积分,怎了。你生气又怎么样?

告诉你,我是来学习的,不是为了来和你吵架的,更不是来骗取积分的,只是看不惯你回帖的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