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8/58维修后带小电机测试问题

楼主(2009-06-17):
施耐德ATV38/58维修后带小电机进行测试时会出现:1、给定频率在10HZ以下电机运行稳定,给定频率超过10HZ时电机运行快慢交替。2、输出缺相。若将传动菜单中功能码SPC设置为PSM,故障菜单中功能码OPL设置为NO就可解决上述问题。

网友A(2010-10-07):
喜欢。好!!!!!!!!!!!!!!!

suiran s

网友A:
虽然是老帖,可是是经验总结啊1

zan!

网友B(2013-02-26):
我的变频器SPC中只有NO 和YES 没有PSM  ,OPL也改成NO了,运行编程0.6HZ不动

楼主:
不会吧详细瞅瞅说明书吧

1、  将“传动菜单”drc里的功能参数SPC设置为PSM(小型电机)

2、  将“控制菜单”CtL里的功能参数LCC设置为YES

3、  将“故障菜单”FLt里的功能参数OPL设置为NO

4、  通过“显示菜单”SUP里的功能参数FrHLFr设置给定频率

5、  直接通过操作面板起动或停止变频器

若不能起动变频器,可能是变频器某个逻辑控制LIx接线端子需要短接哦,这要看到LIx的功能设置而定。

网友C(2013-07-06):
也就是说在维修调试的时候将“将“传动菜单”drc里的功能参数SPC设置为PSM(小型电机)”,然后试机,调试好了后要再调回去的了。不然到了现场不是不太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