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伦次8222变频器奇怪故障?

楼主(2009-06-17):
伦次8222变频器,启动时,电机有时会向反方向轻微地转动一下(幅度不大,不仔细观察,根本看不出来),然后再向正方向转动,请高手指点!

网友A:
500 元搞定 13816006869 刘

楼主:
请问SHDK,是不是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B:
你可以测量一下输出的直流电压是否正常,怀疑有一路驱动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