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询问有关施耐德PLC做冗余和热备的问题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13808018567

楼主(2009-06-17):
之前在论坛开了个帖子询问有关施耐德的冗余问题的帖子,非常感谢abysmal 兄给予解答。

回去后我仔细看了quantum基于unity和concept下的选项样本。

现在有个新问题。。我用43412A做concept下的冗余。在样本中只有RIO的介绍。没有DIO的介绍。因为现实项目中这个冗余是在靠着的两个机柜里面。用RIO还得用同轴线还有那么多端子。。DIO用双绞线可能便宜些。

因此想冗余中主和备用140nom21200做冗余DIO主站。然后分站用140CRA21220做DIO从站。可行么?

网友:
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假如做RIO的话有个MA-0186-100的同轴电缆分离器用于将2个cpu的同轴控制线2合1成1条干线。

1、而做DIO的话,这个双绞线是否需要这样的东西?

2、如果需要我在选项上没有看到是什么型号(订货号)。如果不需要,如何连接线缆呢???

我指得是如图中A、B两点。

网友:
是不是做成类似西门子dp插头那种的就可以了??

网友:
如图所示?????????

网友A:
双机热备只支持RIO

网友B:
双机热备不推荐用DIO。
如果一定要用,也得买两个RIO的主模块(CRP)插到主机架上,再拿一根同轴电缆把它们相互连起来。
DIO只有一种分支器,也就是990NAD23000,无论是热备的主机架还是DIO机架,都接在分支电缆上;而且主机架在物理上可以在网络的任何位置。

再说一遍,双机热备不推荐用DIO。因为只有RIO才能做到远程站的I/O随CPU程序同步更新,而DIO无法保证热备的完全无扰切换。

网友:
诶。。非常感谢。。。貌似7点就上网。。。。。。先汗一个。。。

明白了。我看论坛上有些朋友做切换时继电器瞬时全掉了一下。。。

网友C:
你把以前分站的DIO适配器换成RIO的就可以接入RIO网络,昆腾系列模块对槽位没有限制,适配器和电源可以任意放,在程序里只要从新作硬件配置和地址映射就可以,程序几乎可以不动,我刚刚做过这样的升级,不过新系统用的是67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