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的关键字问题

楼主(2009-06-18):
一台有关键字的PLC无论是往下写还是提出来,都必须登录原来的关键字,否则写不下去,只能请内存后再写。但往上提没有关键字不行。请教谁有办法

网友A:
找一下解除密码的软件试一下吧

网友B:
楼上说得对,三菱FX系统的很容易解决。

网友C:
楼上说得对呀,你应该试一试吧

楼主:
多谢两位,明天试一下,那现在弄的关键字没什么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