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变频过载,工频却正常,太奇怪了!

楼主(2009-06-18):
本人最近做了一项风机变频节能改造项目,负载是110KW风机,采用MOLLER 变频器,
电机额定电流200A,变频35~50HZ,使用了1个多月,输出电流不会超过190A,很正常;最近发
现电机电流偏大,210A左右,转矩108%,此时才42HZ,变频器频率不能再提高(变频器保护),
奇怪的是:把这台变频器接到另一台同样规格的风机,一切正常,判断变频器应该没问题;
把变频器带的风机恢复为工频软启动50HZ运行,电流190A,又可正常运行,风机应该也没问题;
现象很奇怪.问题究竟在哪里?请高手指点.
回复邮箱:mengfw_xj@126.com

网友A:
需要检修一下风机,轴承。

网友B:
同意一楼。还有风机与变频器的电线是不是完好

网友:
请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61815263200009

网友:
请检查一下V/F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61815263200009

网友E:
最具性价比--三晶SAJ高品质变频器
www.sajbp.com
诚招优质代理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需要检修一下风机,轴承。
重点检查风机风叶,轴承等,工频高速消除摩擦等反应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