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通讯模块QJ71C24同PROFACE触摸屏如何连接?

楼主(2009-06-18):
请教各位老师:Q系列通讯模块QJ71C24同PROFACE触摸屏如何连接?

本人刚学PLC不久,三菱的PLC只用过FX系列,Q系列不熟悉,最主要是PROFACE没用过。。。。如果有哪位老师能帮忙的话请联系QQ158050259或者发邮箱w2s2s4@sina.com,同时希望我能给您提供些简单的资料。(三菱,威纶屏)

网友A:
通讯模块中要设置开关,和触摸屏那边设成一致,触摸屏中选择对应的连接设备型号

QJ71C24的232、485都能连接的

楼主:
谢谢,我找到连接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