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传压力表与变频器显示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18):
大家好,请教各位一些问题,我接触过几套变频恒压供水系统,在供水过程中,远传压力表上显示的压力值与变频器显示的PID反馈值相差特别大,将近一公斤的压力差,我检查不出问题的原因,还请各位高手忙我看一下!!

用的是ABB变频器,ACS510的,都是小型,不超过7.5KW,压力表与变频器之间用屏蔽线连着,距离短时用普通信号线相连,我想可能是压力表的问题,但几个系统不可能都是压力表的问题吧?还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能不能恒压?压力表的满量程不一样,但压力表的阻值都是400欧姆。

如果能恒压的话,可以调一下参数与压力表相对应。

网友B:
1,看下是不是压力表的问题。

2。参数设置不当。压力表校零。。

安桥变频器。专业生产变频器、变频控制柜、恒压控水柜,

楼主:
对:袁泉 关于

能不能恒压?压力表的满量程不一样,但压力表的阻值都是400欧姆。

如果能恒压的话,可以调一下参数与压力表相对应。

内容的回复:压力也不是很稳定,摆动挺快的,不好调,检查止回阀也好着,应该是管网存不住水吧!你说的“可以调一下参数与压力表相对应”,就是的对应了还有误差,如:变频器显示的百分比应对应到3公斤的压力,压力表却显示2.2公斤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