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如何实现远程和本地控制切换

楼主(2009-06-18):
变频器在运行当中如何实现远程和本地控制啊。我的变频器远程控制是plc给运行信号,给4-20mA的电流信号。本地控制怎么实现呢,频率设定模拟信号端口我已经接了plc送来的4-20mA电流信号,没有办法在接入电位器了。当我希望本地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停止,频率给定应该怎么做。希望做过的朋友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网友A:
说明变频器啊!

不同的变频器不一样!

在运行的过程中是不能切换!

网友B:
这个太简单了,只要在变频器运行使能控制处做远程与本地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要在本地改变给定信号只能通过OP1S面板给需要的信号

楼主:
就各位所知道的那家的变频器可以实现此功能啊。因为变频器还没有定下来。

网友C:
现在应该很多变频器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吧,比如凯迪华能。

楼主:
是不是手动优先啊

网友D:
远程和本地是什么概念,远程远到什么程度.

网友D:
远程可以做到在家里控制,用以太网.

楼主:
远程就是不在变频器旁边操作,已经说了远程是4-20MA电流

网友E:
艾默生的Td2000有这个功能

网友F:
我知道的ABB变频器可以实现本地和远程控制,远程控制就是4-20毫安的电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