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的水泵,能长时间运行在星形状态下么?

楼主(2009-06-18):
原来水泵是星三角启动的,但是只铺了4芯线,补线不大好补了。电机是22kW的,现在考虑改成直起。能不能直接接成星形接法?对水泵的流量和扬程要求不高。

网友A:
直接接成星形接法,对水泵的流量、扬程没有影响,但电机将过载,除非你的水泵负载非常轻,属于大马带小车。

楼主:
什么叫水泵的负载?在别的地方看到说这样接会导致电机发热过大?为什么呢?

网友B:
直接三角形启动

网友A:
什么叫水泵的负载?

是你声称是“星三角启动的水泵”

会导致电机发热过大?为什么呢?

因为Y接电机的输出功率将下降为△接法的1/3,也就是说此时你的22KW电机的额定功率只有7KW,而负载却仍然是22KW,此时电机能不发热?

网友C:
如果电机功率大可以,4根线可以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

网友D:
星三角大材小用了。。。直接三角启动

网友E:
如果那四芯线径够大的话,就直接三角形启动吧!

网友F:
w我试过,用星型的话电流小,扭矩也小 没劲。

网友G:
可以,我们厂45KW都是直接起动的!!起动电流达460多A!!!

网友H:
对于水泵来说,是变转矩的,转速低的话,转矩也小,,是平方关系,降低电压,电机降速,电机力矩降低,同时水泵降速降阻力矩,所以可试一下,看实际情况,但要注意的是,电机的励磁不够可能发热严重,还有电机降速了,散热情况变差,要注意散热!

网友I:
这说明提问者对星启动\三角运转的道理不清楚.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的回复。

大概知道了星形接法的启动转矩是三角接法的1/3,也就是这时候功率也是1/3么?

我想知道星形接法的时候,转速是三角接法的几分之几?

网友A:
星形接法的时候,如果负载较轻,转速基本不变,严格的说,应略有下降。如果负载较重(相当于或接近原电机额定功率),其转速将大幅度下降,如果负载特别重,速度将下降到零。

如果要准确的定性的分析是三角接法的几分之几,则无法实现。

网友J:
可以接成三角形启动。

网友K(2019-04-19):
引用 网友G:
可以,我们厂45KW都是直接起动的!!起动电流达460...

460多会出现断路器跳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