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500与s7-200联机问题(profibus配置)请教

楼主(2009-06-18):
如图:在sycon里有vendor,fieldbus,dtm class 三个选项,他们分别代表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啊?
还有我挂em277的话应该选择哪个?
还有,在em277的配置选项里,dpv1和en50170的区别什么,我又该选择哪个?
说明:ac500做主站,通过cm572-dpm来连接4台滗水器(s7-200的plc,224+em277),

楼主:
对了,在fieldbus里,又有dpv0 ,dpv1两种选项,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A(2009-07-26):
请教一下,你的sycon.net 里是怎么加入西门子文件的,我的怎么加不进去?是gsd文件格式吗?

楼主:
是的,你要把GSD文件拷到它对应的目录下,默认安装在C:\Program Files\Hilscher GmbH\SYCONnet里,我的是profibus的从站就放在ABBPBGenericSlaveDTM里,

网友A:
非常感谢,这几天一直在尝试,和您的一样。cm572主站,em277从站。如果都用abb的就好了,我和你上图连接一样,cm572也可以下载组态,可是连接时诊断信息为offline和not find.请教一下,具体该如何设置,是不是诊断信息就是为连接不上?数据如何读取?百度了一下,就您和我做的一样,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