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90KW,8极电机

楼主(2009-06-18):
我有一个90KW,8极电机,如果用变频器驱动频率设为200HZ,电机电流会有何变化, 负载为恒转矩负载

网友A:
变频加大一级,电流会大一些.深圳易能,伟创江苏代理商,有需要请电:15906171069孙

网友B:
放大就可以实现、、、、正弦变频器可以帮你实现、、、需要就打13692263428

网友C:
普通电机能够达到200KZ运行吗?机械方面可以达到吗?

网友D:
脑子进水的想法:

1)8极电机200HZ运行,电机的转速也就是3000RPM,你何不采用2极电机呢(200KW/8P电机是355机座 200KW/2P电机是315机座,两个电机价格大致差1倍)

2)由于电机结构关系,一般电机极对数越小,允许转速超限也大.普通2P电机在4500RPM左右可以短时运行.8P电机的最高允许转速也不会超过1000RPM.

 否则电机的轴承/转子等都回承受不了..

3)既然采用的多对极电机,目的就是想获得低转速,又想有变频器把转速提升,你这不是乱七八糟地胡搞一气吗?

网友D:
90KW/8P电机:315L机座市场参考价:27000元

90KW/2P电机:2802M机座市场参考价:14000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脑子进水的想法:

1)8极电机200HZ运行,电机的转速也就是3000RPM,你何不采用2极电机呢(200KW/8P电机是355机座 200KW/2P电机是315机座,两个电机价格大致差1倍)

2)由于电机结构关系,一般电机极对数越小,允许转速超限也大.普通2P电机在4500RPM左右可以短时运行.8P电机的最高允许转速也不会超过1000RPM.

 否则电机的轴承/转子等都回承受不了..

3)既然采用的多对极电机,目的就是想获得低转速,又想有变频器把转速提升,你这不是乱七八糟地胡搞一气吗?

你有考虑过电机力矩吗,8级比2级的力矩大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普通电机能够达到200KZ运行吗?机械方面可以达到吗?

严重同意,哪位看过普通电机用在200HZ,我看过最多的是在120HZ下工作,而且是短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