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时的接触器自保持问题

楼主(2009-06-18):
如果有一台带自保持接触器当供电电压突然消失然后又在毫秒级的时间里来电,请问这台接触器能否断开。

这个问题还是有关于闪络的,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难说,有可能仍然吸合,也有可能释放,这就要看断电的时间,要看接触器的大小,容量大的释放时间要长点。

网友B:
有可能仍然吸合,也有可能释放

好像没有办法作实验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D:
毫秒时间应该断不开,冒险电路哪里敢用啊!

楼主:
我感觉还是取决于时间的长短,今天下午也是争论了半天,我的观点是在毫秒级的时间里接触器是不会跳开的

因为接触器动静触点结合后其机构还有一个向下的行程这个行程就可以保证在失电的时候触点不动作从而保证

接触器继续通电。

网友E:
你可以这样试试啊,接触器常开变常闭应当是毫秒级的了,你自已想个电路吧

网友F:
怎么可能在毫秒级的时间里通电得?

网友G:
难讲啊!我记得生产接触器的厂家有测试响应时间的。

网友H:
防“晃电”接触器早已有商品出售。

网友I:
毫秒级的时间里通电应该有点难度~~

网友J(2009-07-18):
我公司销售FS/E防晃电交流接触器。

工作原理:-----FS/E接触器是一个双线圈结构,电源正常状态下,控制模块处于储能状态,接触器的启动和停止与常规接触器一样,当有“晃电”发生使电压降到接触器的维持电压以下时,控制模块开始工作,以储能释放的形式保持接触器继续吸合。当电源电压恢复后,控制模块又转入储能状态。
由于控制模块使用了特殊的电源转换部件,使得FS/E接触器的体积和安装结构保持了原有的特征,另外它不依赖辅助工作电源和辅助机械装置,因而体积小,可靠性高。

有需要资料的,可以联系我。QQ:1092894788     邮箱:zhl6453886@163.com

网友K:
普通接触器、继电器10毫秒之内不会有问题。用过!最大不要超过20毫秒。

网友L:
要看断电的时间,要看接触器的大小,容量大的释放时间

网友M:
机械结构,就看时间长短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还是取决于时间的长短,今天下午也是争论了半天,我的观点是在毫秒级的时间里接触器是不会跳开的

因为接触器动静触点结合后其机构还有一个向下的行程这个行程就可以保证在失电的时候触点不动作从而保证

接触器继续通电。

网友O:
断电是“毫秒级的时间”,是1毫秒还是多少毫秒?如果是1毫秒左右,那么极有可能不会断开。

网友P:
什么叫带自保持接触器?楼主说的好象应该叫磁力启动器

网友F:
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应该会吸合!

网友Q(2009-09-24):
可能不会断开,应该做几次实验

网友R:
回答是肯定的:不会断开,交流电的频率是50HZ,那周期是0.02秒你也知道结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