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器设置

楼主(2009-06-18):
我第一次做松下伺服系统,好多参数不太懂。请教一下松下A4伺服器参数可以初始化吗?就是恢复出厂值,如何操作呢

网友A:
看说明书,按图索骥。

网友B:
松下A4伺服器参数可以初始化吗?

在操作面板上没有。不行的话,只能一个个设置回去;要么在电脑上通过软件来弄了。。。

楼主:
松下手册很不详细呀,有关于松下A4伺服器参数设定的好资料给我这个初学者推荐一下呀?

邮箱zhanggaoping1978@163.com一定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