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反馈稳定,但电机输出轴抖动大?

楼主(2009-06-18):
最近590+总是遇到奇怪的现象,编码器反馈的590+配南洋电机。上午都平稳正常运转的系统。下午电机输出轴就出现很大的抖动。同样的参数。但运行状态大不相同。把速度环的SPD FBK FILTER值改小后,系统稍微稳定些。该参数曾经是0.5。运转是正常的。但突然运转恶化,把该值减到0后。稳定性好一些。奇怪的现象主要反映在同样的参数同样的负载条件下,但运行状态怎么会一下变化那么大。现在唯一的猜测是因为运行环境恶劣。上午车间的温度还可以接受,但下午车间温度猛然升高。风扇下现场环境温度到达了40摄氏度。打算再观察下。另外请教下高手,有没有合理的解答?

网友A:
呵呵当有问题的出现的时候不能一味的找电气方面调速器的问题,寻找下机械方面轴承,电机中性点零位等全面的分析下

楼主:
恢复出厂值后现在又处于稳定状态下了。怀疑有人动过参数,但没发现更多的证据。目前的稳定不能给我半点安定的感觉。总觉得原因未明的情况下,系统还有变差的可能。在不稳定的时候,我把电机轴脱开,发现电机输出轴抖动厉害。现在只能在调速器里找问题了。

网友B:
输出电压是否稳定?

如果有调速器换一台试试看。一点要找到问题的根源!

网友C:
呵呵  我也有台欧陆590+直流控制器在运行时电机发抖,请大家指点,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D:
低速情况下,单电机输出轴脱开,见到过有电机输出轴抖动(应该叫运行不连贯,时快时慢,)多为速度反馈系统有问题,我用的是测速发电机,更换新备件后,正常,电机输出轴抖动现象消失。

楼主:
反馈方式用过电枢反馈也用过编码器反馈。也尝试过励磁电压控制和电流控制模式。电机自整定过。在低速和高速时都有这样的现象。查看励磁电压,在179.8V左右。变动不大。电枢电压也是稳定的。实在想不出原因了。一台是这样,两台也是这样。真的很奇怪。现在自己分析,可能是不是热态稳定性变差。因为出现这种现象只在下午4点多以后出现。机器冷态时暂时没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B:
那要考虑电机的问题了

网友E:
如果缺少脉冲了,,电机也回抖动的,,但很厉害

网友F:
各位好!可以试试欧陆ER系列,欧陆ER直调集成测速版与编码反馈版,自动485,数字量17入/7出,模拟8入/4出。2个内置PID,比590多20多个功能,性价比要便宜10%。

貌似  ER系列   的还不如590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呵呵  我也有台欧陆590+直流控制器在运行时电机发抖,请大家指点,怎么处理?谢谢

呵呵!我前段时间遇到也是这个情况,不过我换了一台调速器,到现在运行快一个月了没有问题的!可是我把这台有问题的机器换到另外一个客户那里的设备上没有出现抖动情况。真是奇怪,那台590是个新的啊!怎么会这样呢?现在都说不清是负载问题还是590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