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器指令脉冲电压

楼主(2009-06-18):
请教一下松下A4伺服器脉冲电压可以用直流24V电压?是否一定要用直流5V电压?

网友A:
如果是光耦输入,24V,5V都可以用,关键是配好限流电阻。

如果是差分输入,就乖乖地用5V吧!

楼主:
我选的是差分输入,用了24V的直流电压,现在不能够调速了,是不是因为用了24V的直流电压把伺服器

搞坏了呀?

网友A:
很有可能啊!试试光耦输入模式能动不能动,可要注意限流哦~

网友B:
"是不是因为用了24V的直流电压把伺服器搞坏了呀?"

应该是的.

网友C:
开集的用24的应该可以的,差分的接24V进去应该可以看到冒烟的。

网友D:
见过冒烟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