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明伟开关电源S-350-24图纸及原理分析

楼主(2009-06-18):
刚接触电子电路,想从开关电源入手,高手指教。

网友A(2010-01-22):
请问那里有明伟开关电源S-350-24的电路图

网友B(2013-03-09):
s-350-24电路图

网友C:
我们通常说的开关电源,一般指交-直-交-直电路。从输入输出关系来看,是一种交流-直流变流装置。同相控直流电路的功能是一样的,但是开关电源采用了工作频率较高的环节,变压器和滤波器都大大减小,同等功率条件下体积和重量都远远小于相控整流电源。而且工作频率的提高还有利于控制性能的提高。所以小功率(数百千瓦以下)范围内,开关电源逐步取代了相控整流电源。

网友D(2016-12-09):
求明伟开关电源S-350-24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