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06-19):
安川F7的变频器,在没任何的报警下出现电机停转,面板显示有输出频率。在正常的工作情况下都有这样的情况,停机后开机又可以运转。这是什么问题啊!是变频器还是外围故障保护!

网友A:
换了它吧,千万莫迷信!

楼主:
我发现他比其他的变频器热了点

所以加了个风扇吹,好像好了一点哦!

准备清理一下散热风扇看一下情况怎样

网友B:
是旧机器吧,打开里边清清灰,如果现场条件不好的话容易积累尘土,不清理就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