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MON PLC CP1L 掉电保持数据有哪些种方法?

楼主(2009-06-19):
如题!能给出相应例子最好啦!

网友A:
你用断电保持的寄存器就可以了。H区就可以。

网友B:
重要的数据要复写一份到H区,开机时,将H区再复制到原来的地址中。

就这么干的

网友B:
如 PID的手/自 方式,许多人是不保存的,重新上电后,恢复到了缺省值。

而我做的,保存到了H区,所以,PLC重新上电,PID方式不会变;

网友C:
OMRON的数据存储区DM区都是掉电保持性

网友D:
各位高手,我用cp1l的高速脉冲口输出控制伺服驱动器,发现有漏脉冲现象,请问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E:
你怎么认为是漏了脉冲而不是机械加工精度没跟上呢?后者的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