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中VBS脚本中的MSGBOX弹出的对话框能否设置大小和位置

楼主(2009-06-19):
如题!!!!敬请大虾指教!

楼主:
怎么还没人回啊?自己做沙发!!!

网友A:
大小和你的要求(yes,cancel等等),以及标题之类有关系。位置没研究。好象默认中间。。。

网友B:
以微软的MSDN中有文章对该问题进行说明,但是我依照MSDN文章中的代码做测试时,系统蓝屏~~
因此,就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有需要做弹出式的窗体,应该使用画面窗口来加载要提示的画面。
以上

网友C:
ms没有调整大小的参数
位置应该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