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前辈们普及一下高压变频知识

楼主(2009-06-19):
给我前辈我是一个新手头一回接触高压电机有几个问题需要问一下各位,望解答

1,现有一台10KV400KW的高压电机,一共有三个接线盒,一个高压出现接线盒,一个电加热器接线盒,一个测温接线盒,我问一下电加热器接线盒是干什么用的,他的作用是什么。

2,高压电机存不存在星形接法与三角形接法。高压电机的接线盒有几个接线柱,是不是只有3个,分别是uvw相,将三相电接上就能转起来了。

3,如果不采用高压变频器由电源到电机之间的连接电气都有哪些,我指的的意思是和低压电路相同吗有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到电机。还是高压电机有其他的电器元件。

网友A:
我也没有接触过高压电机,但我想电加热器应该是在电机启动前给电机遇热的,让电机启动电流小点。测温盒应该是起保护电机的作用的,让加热器不要一直工作。同时电机如果电流不正常,那么电机温度也应该异常,那么这时测温盒也就可以起作用了,

高压电机存不存在星形接法与三角形接法?我个人决得应该是有的,只是控制的执行器件肯定不一样,耐压,电流。等!~

这是我的猜想,还希望真正的前辈出来说哈,看晚辈猜得对不?

网友B:
http://95516368.cn.gongchang.com/

网友C:
高压风机水泵变频器投资     www.sun-tow.com     QQ756113152  0731-8331618/658/698

网友D:
电加热接线盒是给绕组防潮除湿用的。测温盒是电机内部测温探头接线端子供外接温度巡检仪用的。高压接线盒供10KV接线。

如果不接变频器的话。10KV电缆经高压柜到电容补偿柜再到电机。不用熔断器和接触器热继电器,在高压柜可以设置过压,过流,欠压等保护。

楼主:
对:fg33457 关于

电加热接线盒是给绕组防潮除湿用的。测温盒是电机内部测温探头接线端子供外接温度巡检仪用的。高压接线盒供10KV接线。

如果不接变频器的话。10KV电缆经高压柜到电容补偿柜再到电机。不用熔断器和接触器热继电器,在高压柜可以设置过压,过流,欠压等保护。

内容的回复;高压电机接线盒内有几个接线柱。

楼主:
,高压电机存不存在星形接法与三角形接法。高压电机的接线盒有几个接线柱,是不是只有3个,分别是uvw相,将三相电接上就能转起来了。

网友D:
我们公司的有六个出头星型接法。直接把10KV高压电缆接上就行,但是要注意做好接头绝缘处理!!!!!!!!

网友E:
呵呵

路过

看看

测温  保护绕组绝缘

加热 保护绕组绝缘

三个

网友F:
接线柱一般只有3个。因为电压一般都是固定的,不需进行星,三角转换,10KV就是10KV,6KV就是6KV。

主回路一般为 电源进线,隔离开关,真空短路器或真空开关(或油断路器,用真空短路器时一定在电动机边加过压保护),电流互感器,出线。保护由过流继电器,过压继电器,失压继电器等相关保护器件和外部信号连锁组成。另外,看启动方式,直接启动(空载启动),定子回路串电阻(一般为水阻,轻载启动),转子回路串电阻(重载启动)等启动方式会有其它的主回路和控制回路。补偿电容柜有的放到现场,有的在变电站,看具体线路和环境。

网友G:
加热器是对绕组进行加热的,防止停机时受潮而影响绝缘;测温的是对绕组进行测温,防止因绕组温度高而烧电机;

网友H(2010-01-23):
电加热接线盒是给绕组防潮除湿用的。

网友I:
电加热器就是除湿用的,按照规范,高压电机在没有运行的时候就要给电加热器通电。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基本上没人这么做。很多时候加热器的线都不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