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圈电机原理

楼主(2009-06-19):
请教各位,音圈直线电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他和直线电机的驱动器在那里,是在电机本省还是驱动器?多谢了

网友A:
音圈电机本身就是直线电机的一种,具有行程短,频响高的特点,推力一般不会太大。

就驱动而言,多数音圈电机的驱动器就是H全桥结构,与直流电机功率驱动的拓扑结构相同。

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深圳大族,郑州微纳,长沙一派等企业的网站看看。

网友B:
请教波恩大哥,市面上的音圈电机是动圈式的比较多点吧,动圈式的和动铁式各自特点是什么?

现在好多生产厂都在研究大推力小尺寸的音圈电机,那永磁同步电机可以做到到很大力的,这种大推力音圈电机相对于永磁同步的又有什么优势呢,是不是音圈电机是直流的,容易控制点?

网友A:
可能动圈式的惯性更小,频响更高吧,驱动简单也能算是一种优势。也有人用动铁式的,比如直线(振动)电机驱动的制冷用压缩机,也见过国内有人用于非圆活塞加工。

追求推力体积比是任何电机的设计目标,音圈电机也不会例外。

永磁同步直线电机相比于音圈电机优势在于高推力和不受限制的行程。

网友C:
谢谢老大,论坛里有位学识渊博的高人,就是好

网友C:
我们这里有能力提供非标音圈电机方案,美国产品。

网友A:
狐狸尾巴还是露出来了!

网友C:
哈哈,小打下广告,也方便大家撒。现在这东西也不好找的,

网友D:
那要是可旋转的音圈电机呢?

网友A:
沿音圈轴线旋转? 用在何种场合?

网友C:
旋转的音圈电机可以啊,SMAC就有带旋转和直线运动成熟的音圈电机执行器啊。可以当C轴和Z轴用。

网友A:
2D电机?! 要是用在非圆车削上,可以解决多刀位换刀。

网友E(2009-08-26):
旋转的音圈电机一般做到的角度有限,扭矩也比较小,一般最大也就90度吧

还是直线的音圈电机类型多,但是电机发热是很大的问题,小体机大推力的电机实现也是有一定限制的!

呵呵,自己的观点

网友F(2009-12-02):
请教波恩 如果用音圈电机做旋转 能否利用所受阻力的大小做接触判断

网友G:
音圈电机可以看作是没有换向器的直流电机,由于没有换向所以音圈电机只能在一定角度或范围内运动,如硬盘磁头

网友H:
音圈电机 特点:往复直线运动,频率高,精度高,可对 位置,速度,力进行精确的控制,

美国SMAC 音圈电机做的不错。有SMAC问题可以联系我 qq: 4 0709623

建议删除该帖!!

网友:
我只是看看,我不说话。

网友A:
to 14楼: 也许可以,其实不仅仅是音圈电机,其它直线电机,甚至旋转电机都可以如此应用,见过饼干包装线上有这样的应用。

网友I:
可直线推进,也可旋转。一机4两用。

网友A:
某知名高校曾经申请过2维电机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最初也是声称直线+旋转,最后不了了之

网友J(2010-09-14):
对:波恩 关于

某知名高校曾经申请过2维电机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最初也是声称直线+旋转,最后不了了之

内容的回复:您好!想请教一个问题:音圈电机推力的选择主要考虑哪些因素?比负载大多少跟什么有关系?谢谢

网友A:
看应用,如果目标负载是力,可直接按推力能力选择;如果目标负载是按某个频率振动运行的物体,则需考虑惯性力;也有可能这两者都需要考虑。

网友K:
音圈电机的推力主要是根据负载的质量和想要实现的往复频率来确定qq22810988

网友L:
如果负载是恒定阻力,那么根据运行频率和线圈质量加减速所需推力来选择;如果是恒定的惯性负载,那么就把线圈质量也加上就可以了。

网友M(2010-12-15):
动子为什么有两组线圈?QQ474387613

网友A:
“动子为什么有两组线圈”———两组线圈?! 有图吗?

网友N:
他说的应该是直线电机吧?一个比较长的定子,几个动子线圈有这样的应用.

网友J:
直线音圈电机的驱动器和控制器,以及驱动控制器有什么区别?驱动器只是起到放大作用吗?如果只买驱动器,怎样实现位置控制?

网友N:
"驱动器只是起到放大作用吗?"

如果驱动器只做电流环的话,那只起到了放大作用(控制卡做速度环和位置环).

"如果只买驱动器,怎样实现位置控制? "

看你如何实现位置控制了,如果是简单的位置控制,不少驱动器支持内部编程的(内存比较小),如果是比较复杂的可以在PC上编程通过RS232或者Canopen抑或Ethernet与驱动器通讯进行位置控制,更甚者你想用脉冲串控制可以直接给驱动器发脉冲即可!

当然了具体得看你的应用要求了,如果要求很高的话估计得是驱动器加控制卡了!

网友J:
回复内容:谢谢
对:ACScontrol 关于

"驱动器只是起到放大作用吗?"

如果驱动器只做电流环的话,那只起到了放大作用(控制卡做速度环和位置环).

"如果只买驱动器,怎样实现位置控制? "

看你如何实现位置控制了,如果是简单的位置控制,不少驱动器支持内部编程的(内存比较小),如果是比较复杂的可以在PC上编程通过RS232或者Canopen抑或Ethernet与驱动器通讯进行位置控制,更甚者你想用脉冲串控制可以直接给驱动器发脉冲即可!

当然了具体得看你的应用要求了,如果要求很高的话估计得是驱动器加控制卡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O(2011-10-14):
COPLEY是万能驱动器,可以驱动大部分的电机,一般都可以通过软件,在里面进行设置参数和简单的编程,性能不错,操作比较简单!!打下小广告,也希望以后会帮到大家。  商务QQ:3284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