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体五轴PLC

楼主(2009-06-19):
不知道有没有那种PLC主单元能够带五到六轴的PLC呀.如果那位知道.请提供型号.非常的感谢!

网友A:
没有什么PLC主体带五到六轴的,拘目前知道得PLC最多也就是4轴,不过需要五到六轴可以通过带扩展来实行!!!

网友B:
没见过,小型的最大的通常是4轴的

网友C:
一般情况只有4轴的

扩展的话可以多些。

不过我曾经用FPX-60T成功拖过五轴的。重要的是没有加扩展。

网友D(2009-07-19):
不知道你是怎么控制方法,如果掌握你的控制方法,也可以用1路脉冲控制多轴,运用继电器放大给其他轴,这个方法不于利用在高精度定位,

网友E:
FX2N-PLC     加FX- 1GP加  施服驱动器=OK

网友F:
好像汇川有五轴地,不过没用过

网友G:
我用贝加莱的PLC做个带50轴的,不过是POWERLINK通迅控制轴了!

网友H:
台湾永宏plc的可以呀

楼主(2009-09-23):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忙。这个问题己解决。。日系的PLC确实没有五轴的PLC。不过国产的PLC是有的。稳定性还需一段时间的观察。。。。。。。

楼主:
对:baohuilei 关于

一般情况只有4轴的

扩展的话可以多些。

不过我曾经用FPX-60T成功拖过五轴的。重要的是没有加扩展。

内容的回复:

谢谢楼主的回复。。我以前只做过一个轴带三轴的。不过这三轴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我想知道你四轴带五轴做的话。是不是其中有二个轴的动作完全错开。且动作方向是单一方向。。如果不是。你的方法又是怎样。能否说说。。

网友I:
台达PLC40EH00T2加上一个DVP01PU就可以了

网友J(2010-01-07):
艾黙生公司的EC20H自代6轴,带直线、圆弧插补、电子齿轮功能。

性价比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