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用单相电启动

楼主(2009-06-19):
请问一个0.75KW 的三相电动机 怎么用单相电启动呢??启动需要什么条件??线路怎么接啊??

网友A:
买一台单相变频器即可。

网友B:
可以串接电容。还要分清是三角形还是星形接法来确定电容值大小。可以把电容接在其中的两线,如方向不对只要别换一条线就可

楼主:
2  楼的你好 ,你说的那一点我也知道, 要是三角形电容值是多少呢??星形的是多少呀 ?

这里有没有谁实验过?

计算时的经验公式是什么呢??我在网上看到了好几个版本的公式了 !!

例如::通用的 C= P*0.07

第二种: 电机是三角型运行的公式为:C(uF)=P(W)/10
电机是星型运行的公式为:C(uF)=P(W)/15

到底哪个是正确的 ??

网友C:
http://95516368.cn.gongchang.com/

这里有你要的。

网友D:
用变频器用过,别的方法不知道,看看有高手吗

网友E:
用电容很好用的,就是电容小的话启动转矩小,注意不要电机过热就OK了。

网友F:
C(uF)=P(W)/15
用这个公式计算  要改成三角型运行 这样功率减少的不多

网友F:
改造很简单 忘记给你发图 现在补上 0.75的电机3相几乎都是星行接法的

楼主:
谢谢啊 !大家说了很多 , 我明天只想试试 !

网友G:
用单相电源使三相电动机运行,只需增加一只合适的移相电容器,方法如下:
对于星形接法的电动机,接线方法如图1;对于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接线方法如图2。根据实践移相电容的容量数值上应约等于0.07与电动机功率之积,如电动机功率为150瓦,所选电容器的容量应约等于0.07 x 150=10.5微法,用两个日光灯电容器(4.75μF)并联即可满足要求。
如果电动机启动很快,而且听到较大的嗡嗡声,应减小电容器容量;如电动机启动缓慢,可适当增大电容器容量。又如电源线由接a点改为接b点,则可改变电动机转向。

网友G:
贴不了图,三角形接法同8楼

楼主(2010-05-31):
谢谢大家 啊 !  我知道了 , 可惜没有办法试验

网友H(2010-07-13):
买个软启动器就完事

普技术咨询网站http://www.jc-inverter.com,联系电话13591763970 吴工
普传科技是全国第一个变频器生产厂家,唯一一家南北两地设厂且集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公司。主要产品是变频器、电机环保节能器、伺服电机驱动系统、电磁搅拌电源、中频电源等。
     在国家“节能减排”政策下,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生产线的节能改造、产品的节能设计,都已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节能产品应用市场很广阔。
我们公司产品性价比高于其他国产品牌,而且为客户提供节能方案,现真诚期待与贵公司的合作,开拓更广阔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