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带普通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06-19):
我用的是22kw的变频器带22kw的普通电机,我的电机用的时间不长就烧,平时电流保持在40A以下,而烧的电机都是有一匝线圈烧黑其他的没事。请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变频器内的电机参数设的对不对啊?

网友B:
有没有报警代码?在烧坏之前。

网友C:
这个原因很多,有可能是电机参数不对,也有可能速度太低。

网友D:
这个原因很多,且你没有提供变频器的型号,或是报警类信息,有可能是电机参数不对。可检查以下几点:

1,  普通电机是不能常时间运行在低于工频(50HZ0下运行

2,普通电机如果用变频带动时最好在电机尾另加个散热装置

3,你的负载是不是大于电机呀,且最好是变频器运行参数要优化,如电机参数,

楼主:
我用的是爱默生EV2000,电机在烧了之前不报警,报警了已经烧了。变频器参数怎么优化,需要注意哪些参数,请指教。

网友E:
其实一般来说,变频器带普通电机,保护还是很好的,只是不能长时间的低频状态下运行,在工频下一般没有问题,出了问题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超载,一般这个也不回烧的,不知道是不是电压的问题,或是点击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F:
我认为还是设定参数问题,1、最高输出电压,2、最低输出频率

网友G:
你核对下参数吧,变频器可以带普通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