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如何判断保护接零线(PE线)是否有断路?

楼主(2009-06-19):
我家的入户总线有三根:一根红色的相线(L)、一根黑色的工作零线(N)、一根黄绿双色的保护接零线(PE线)

如果黄绿双色的保护接零线(PE线)从我家到小区的总配电箱或到供电局的配电变压器中性点处中间有断线或接头处接触不良,是不影响家里的电器的正常工作的,只是保护接零的保护作用失效,所以如果保护接零线(PE线)中间有断线,一般不容易被发现!

讨论:有什么简单安全的方法判断保护接零线(PE线)中间是否有断路?
谢谢!

楼主:
目前家庭防触电措施一般有两个:漏电保护开关保护、保护接零保护

漏电保护开关保护的原理是:检测到对地漏电流而跳闸

保护接零保护的原理是:相线L与保护零线PE形成单相短路,用短路电流逼使断路器、漏电保护开关、熔断器断开

显然,保护接零保护比漏电保护开关保护安全系数高得多,因为检测到对地漏电流而不是短路,断路器、熔断器是不会断开的;而单相短路时断路器、漏电保护开关(带短路保护)、熔断器都会断开,一般电表配电箱出来有一级断路器、一级漏电保护开关、漏电保护开关出来的每一供电回路带一级断路器,三级保护比漏电保护开关的一级保护安全太多了

如果在漏电保护开关前加一级带熔断器(保险丝)的闸刀开关,在保护接零线没断的情况下,基本100%安全,我更相信熔断器(保险丝),在“残忍”的单相短路电流的作用下,熔断器(保险丝)绝对让你放心,而漏电保护开关、断路器就不一定了,质量让人担忧....所以我推荐家庭用熔断器(保险丝)

我是不相信漏电保护开关、断路器的,尤其在浴室洗澡穿拖鞋全身潮湿的情况下.....

网友A:
用万用表测工作零线(N)、保护接零线(PE线)的电阻.

楼主:
1、用万用表测工作零线(N)、保护接零线(PE线)的电阻

2、用万用表测保护接零线(PE线)与相线(L)之间的电压

讨论:上述两种判断方法,哪种更安全可靠,或者还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B:
最老的方法,也是最实用的方法。以前老电工用的方法,用100W白炽灯校线。正常的线路相同的亮度,不同亮度就有问题。线路中有虚接情况会有不规则闪烁。根据灯的情况可以判断几乎线路全部情况!

网友B:
家庭供电,我的做法:电表输出--熔断器--剩余电流保护器(漏电开关),跳开剩余电流保护器的有短路保护的照明电路---剩余电流保护器输出各支路断路器。

网友C:
“只是保护接零的保护作用失效”

1、保护零线(PE)断线后,漏电保护开关不动作;

2、保护零线(PE)断线后,同时接在这根保护零线(PE)上的设备中有漏电时,所有设备外壳将有危险高电压,非常危险;

3、举例说,如果你家的保护零线(PE)断线后,洗衣机漏电,会使得你家冰箱、空调、电烤箱等设备外壳带电,而漏电保护器不动作;

网友C:
“有什么简单安全的方法判断保护接零线(PE线)中间是否有断路? ”

1、在带电的情况下,可以用万用表测量PE与L的电压,若电压正常为220V ,说明PE没有断线,若电压为零V 说明PE有断线!

2、这种“用万用表测量PE与L的电压”的方法,不会造成检测过程中漏电保护器误动作;

网友C:
3、如果在带电的情况下,用灯炮接在PE与L 之间实验的方法不好,如果灯亮,漏电保护器会动作造成停电;

4、也可以直接用测试键直接测试漏电保护器是否工作正常,如果测试漏电保护器不动作,可以初步怀疑PE断线

网友C:
5、在断电的情况下,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电阻的方法测量PE与N的电阻,若电阻是零,可判断PE线没有断线;

6、在断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电阻的方法时,要首先确定N线是好的;

网友C:
“我是不相信漏电保护开关、断路器的,尤其在浴室洗澡穿拖鞋全身潮湿的情况下..... ”

1、“漏电保护器”的最大特点是,动作电流很微小,动作反映很灵敏,在没有造成漏电危害的情况下实现保护性切断电源;

2、用保险丝,保险丝断了,漏电造成的伤害就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如果在带电的情况下,用灯炮接在PE与L 之间实验的方法不好,如果灯亮,漏电保护器会动作造成停电;

4、也可以直接用测试键直接测试漏电保护器是否工作正常,如果测试漏电保护器不动作,可以初步怀疑PE断线

无语,老方法并没有什么缺点,非要搞出个缺点来。方法的不同检测的情况不同。你能用万用表检测出线路有虚接么,我看你不能!而且用灯测量这样做可以判断线路是否正常。往往在家中不一定备有万用表!这是最简易的方法。而且是锻练初级电工的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D:
如果:

断路或者接触不良,保护接零是会带感应电的。当然带感应电的同时还有种可能是中性点漂移。家中常备电笔,没事量下。

再者:

即使保护接零断线,或者接触不良,发生漏电现象,普通家用漏电保护器会起作用的,很灵敏的,当然看品牌,残次除外,没事每月定期测试下漏电保护器。

请不要过度操心,以免消化不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方法并没有什么缺点,非要搞出个缺点来。方法的不同检测的情况不同。你能用万用表检测出线路有虚接么,我看你不能!而且用灯测量这样做可以判断线路是否正常。……

1、其实用灯来检测通路、短路这个方法,和漏电保护器检测按键检测漏电保护器是否有效是一个原理;

2、这样就不必用“老办法”了;

3、用检测电压的方法不会造成停电,相比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保护接零的保护作用失效”

1、保护零线(PE)断线后,漏电保护开关不动作;

2、保护零线(PE)断线后,同时接在这根保护零线(PE)上的设备中有漏电时,所有设备外壳将有危险高电压,非常危险;

3、举例说,如果你家的保护零线(PE)断线后,洗衣机漏电,会使得你家冰箱、空调、电烤箱等设备外壳带电,而漏电保护器不动作;

刘志斌先生,你是高手。

请教:为什么保护零线(PE)断线后,漏电保护开关不动作?在农村的一些地方供电是二线制(L和N),没有PE线,一样也可用漏电保护开关防触电,漏电保护开关的动作否与PE线有何关?

网友E:
漏电开关动作与PE线没关系。

楼主:
请教各位网友:我用的上海人民电器集团的漏电断路器,大家工作实践中觉得上海人民电器集团的漏电断路器质量如何?

请大家推荐实践证明高质量高可靠的漏电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

断路或者接触不良,保护接零是会带感应电的。当然带感应电的同时还有种可能是中性点漂移。家中常备电笔,没事量下。

再者:

即使保护接零断线,或者接触不良,发生漏电现象,普通家用漏电保护器会起作用的,很灵敏的,当然看品牌,残次除外,没事每月定期测试下漏电保护器。

请不要过度操心,以免消化不良。

如果洗澡时热水器漏电,而漏电开关不动作(再好的电器也会有万一),PE断(现在工程都是外包的,别对工程质量太放心,只要灯能亮,PE断不断工程队不关心的,管你呢!我验房时没看电箱,后来发现给我装一个坏的老旧漏电开关。。。),就没机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来发现给我装一个坏的老旧漏电开关。。。),就没机会了....

1、如果按装的保险丝是铜丝,或熔断电流很大的保险丝,一样没机会了....

2、讨论问题要有个共同的基础、基调、一致的默认!

网友D:
就是被电一次,也未必没有机会啊  o(∩_∩)o...哈哈

保证安全不止要求在电器上,还要求在使用设备上,比如塑壳防水开关,插座,以及你的淋浴头把手=====

对于所有东西都要平时注意检查下,坏了及时修,漏电保护器上也写着:每月按一下测试按钮吧。

再不过。。。。。换个太阳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方法并没有什么缺点,非要搞出个缺点来。方法的不同检测的情况不同。你能用万用表检测出线路有虚接么,我看你不能!而且用灯测量这样做可以判断线路是否正常。……

1、其实用灯来检测通路、短路这个方法,和漏电保护器检测按键检测漏电保护器是否有效是一个原理;

2、这样就不必用“老办法”了;

3、用检测电压的方法不会造成停电,相比是个好办法!

请注意,使用灯的方法时漏电保护器还没产生,可以说万用表都没设计出来呢。使用灯的方法不是针对漏电保护器一个来说的,万用表对于低压强电线路的检测能有什么优势。许多地方还不如一盏白炽灯,虽然精度不高,而许多地方优于万用表,就一个例子万用表就不能检测到线路中的虚接现象,就说前面有说用万用表测量“保护零线PE与工作零线N测试值为零线路正常”!对于低压强电线路错误!不信你可以用实验的方法立刻给你显现出来!

不要以为老方法过时了.在许多时候现代仪器并不优于老方法,土办法!

在这里讨论的是楼主提出的用什么方法最简单,不是用最现代的仪器比高低!要比高低的话可以用比万用表更先进,更现代的方法.这至于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5、在断电的情况下,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电阻的方法测量PE与N的电阻,若电阻是零,可判断PE线有断线

6、在断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电阻的方法时,要首先确定N线是好的;

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简单安全的方法判断保护接零线(PE线)中间是否有断路? ”

1、在带电的情况下,可以用万用表测量PE与L的电压,若电压正常为220V ,说明PE没有断线,若电压为零V 说明PE有断线!

2、这种“用万用表测量PE与L的电压”的方法,不会造成检测过程中漏电保护器误动作;

1、在带电的情况下,可以用万用表测量PE与L的电压,若电压正常为220V ,说明PE没有断线,若电压为零V 说明PE有断线!

就这条你能用万用表判断出有虚接吗,这个220V就是个虚的!是没断线但给你的是个假象!你这个方法只是极左极右解决不了中间段的问题!

就如一个熔断器熔断了,它可以给你个假象熔断器熔丝没断,万用表完全可以是个假象,而用白炽灯测量一眼就能判断出熔断器已断开!不要仅说新式的熔断器,因为老式的熔断器还在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网友:我用的上海人民电器集团的漏电断路器,大家工作实践中觉得上海人民电器集团的漏电断路器质量如何?

请大家推荐实践证明高质量高可靠的漏电断路器

过去和现在都用这漏电保护器,如果尽是出现问题,他不赔死啊。早就倒闭了。但使用时必须要检测过开关的好坏,它是防漏电的最好最简单的方法!但在使用前必需在通电的情况下按一下测试按钮跳开就是好的!如果在没有保护线的情况下或者断了,同样能起作用,如果用在洗衣机、淋浴热水器,与水管有联系的家用电器等不用担心还没等到你发觉有漏电他就会有动作了。电水壶、电饭锅等另当别论,只有当你碰到他的外壳才会起作用,最多就像针触一下,不用担心,但有个前提经常检测漏电开关,一般一个月一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5、在断电的情况下,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电阻的方法测量PE与N的电阻,若电阻是零,可判断PE线有断线

6、在断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电阻的方法时,要首先确定N线是好的;

有问题?

谢谢,已更正:

在断电的情况下,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电阻的方法测量PE与N的电阻,若电阻是零,可判断PE线有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被电一次,也未必没有机会啊  o(∩_∩)o...哈哈

保证安全不止要求在电器上,还要求在使用设备上,比如塑壳防水开关,插座,以及你的淋浴头把手=====

对于所有东西都要平时注意检查下,坏了及时修,漏电保护器上也写着:每月按一下测试按钮吧。

再不过。。。。。换个太阳能吧。。。。

对,要将与热水器的连接管都换成塑料管,但好像塑料管不容易买到配套的

太阳能热水器就免了,存在防雷问题,而且装楼顶不好管理

浴室防触电保安措施绝不能放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引用 网友D:

……后来发现给我装一个坏的老旧漏电开关。。。),就没机会了....

1、如果按装的保险丝是铜丝,或熔断电流很大的保险丝,一样没机会了....

2、讨论问题要有个共同的基础、基调、一致的默认!

我是指在两者都正确配置的情况下,由于漏电开关较保险丝结构复杂、控制动作的中间环节多,所以对于短路电流来说,简单的保险丝比复杂的漏电开关,可靠性更高,保险丝就是为短路电流而生的。。。。

网友F:
是的,很简单的。PE线和N线本来就是一根线分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网友:我用的上海人民电器集团的漏电断路器,大家工作实践中觉得上海人民电器集团的漏电断路器质量如何?

请大家推荐实践证明高质量高可靠的漏电断路器

过去和现在都用这漏电保护器,如果尽是出现问题,他不赔死啊。早就倒闭了。但使用时必须要检测过开关的好坏,它是防漏电的最好最简单的方法!但在使用前必需在通电的情况下按一下测试按钮跳开就是好的!如果在没有保护线的情况下或者断了,同样能起作用,如果用在洗衣机、淋浴热水器,与水管有联系的家用电器等不用担心还没等到你发觉有漏电他就会有动作了。电水壶、电饭锅等另当别论,只有当你碰到他的外壳才会起作用,最多就像针触一下,不用担心,但有个前提经常检测漏电开关,一般一个月一次。

就是怕万一,预防也是为了万一,因为在浴室我们不能让电流有万一......如果不是为了防这万一,我们就不需要:保护接零、漏电保护器、电气隔离.....这么多了,有其一就可,对吗?

网友B:
不能这么说!在一般的家庭供电,现在要求三线供电的L N PE线有两种保护,就是保护接零、漏电保护器保护,就够了。隔离变压器没有需要。家用电器有这两种保护,相对说是比较安全的了,保护接零对漏电本身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在L,PE间短路比较严重的时候,即使没有漏电保护器它的作用,熔断丝熔断、断路器跳开。但他对微弱的漏电就不起作用,这时漏电保护器就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PE保护接零线是接在用电器外壳的,如果有这个保护接零在,漏电保护器动作电流就可以不通过人体来工作,只要有漏电立刻就工作跳开了,不触及到人体!如果没有这个保护零线就有可能漏电电流会通过人体来工作跳开,人的感觉就像针触样吓一跳。而漏电保护器此时动作跳开了。使人不受到伤害!所以一般的家庭在选择漏电保护器时选择30毫安1秒的漏电保护器。其中原因就不多说了,如果认为在浴室还觉得不安全,可以在浴室再增加一个15毫安1秒的漏电保护器双重保护!可以说没用问题的了!

楼主:
很全面、很正确!

不过,家庭一般都是火线“碰壳”导致触电的多(电工等专业维修者除外),只要用绝缘物隔离火线、电器金属外壳就可避免多数的触电可能,接断线时人体双手串接到断线的情况除外

浴室的热水器的连接管都换成绝缘的塑料管,人体与热水器的金属外壳没有电气连接,再配上保护接零、漏电保护器保护,就放心了

网友B:
塑料管对防触电不起什么作用!不如金属管。塑料管道是防水质二次污染有点好处!因为水是导电的但不如金属管。金属管往往可以加速漏电保护器切断电源,熔断熔丝,跳开断路器。切断电源速度明显要比塑料管来的快,前提金属管道是直接入大地的。就是不入大地他的导电率也比水大得多,浴室没必要一定要用塑料管,道是缩短使用寿命,根据需要吧!因为有接零保护,和漏电保护器存在,用塑料管防触电根本就没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管对防触电不起什么作用!不如金属管。塑料管道是防水质二次污染有点好处!因为水是导电的但不如金属管。金属管往往可以加速漏电保护器切断电源,熔断熔丝,跳开断路器。切断电源速度明显要比塑料管来的快,前提金属管道是直接入大地的。就是不入大地他的导电率也比水大得多,浴室没必要一定要用塑料管,道是缩短使用寿命,根据需要吧!因为有接零保护,和漏电保护器存在,用塑料管防触电根本就没有作用!

如热水器的火线“碰壳”,手持绝缘塑料管道的淋浴喷头洗澡,电流会沿着水流传过来造成人身触电吗?这点我还真没考虑过

欣欣向荣兄,佩服你知识的全面,考虑周全

电工作业,安全是永恒话题

楼主:
我看过某知名品牌的电热水器,其原配的连接管道和淋浴喷头都是绝缘塑料的,其用意难道不是为了防触电吗?

网友G:
在断电的情况下,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电阻的方法测量PE与N的电阻,若电阻是零,可判断PE线没有断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过某知名品牌的电热水器,其原配的连接管道和淋浴喷头都是绝缘塑料的,其用意难道不是为了防触电吗?

塑料制品加工容易,成型要比金属简单得多而且保温。保证内胆、外壳与电加热器有很好的绝缘,何必要金属管。我没拆过电热水器,因为家里没用电热水器,所以不注意其内部结构。但我想电热水器本身应该有个带触电保护的电源开关!我想制造厂不会不考虑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我看过某知名品牌的电热水器,其原配的连接管道和淋浴喷头都是绝缘塑料的,其用意难道不是为了防触电吗?

塑料制品加工容易,成型要比金属简单得多而且保温。保证内胆、外壳与电加热器有很好的绝缘,何必要金属管。我没拆过电热水器,因为家里没用电热水器,所以不注意其内部结构。但我想电热水器本身应该有个带触电保护的电源开关!我想制造厂不会不考虑安装的!

不是指内部的,是指外部与自来水连接的管

网友B:
不是考虑水管会触不触电的问题,是材料费用的问题。能节省就节省,因为已经三重保护,内部结构绝缘保护、外壳有接地保护(PE线)、剩余电流保护器保护。没有需要再去担心外壳水管漏电的问题了!电热水器电源线上的开关就是个漏电保护器!除非线路安装时不按规则安装再多的保护都不起作用,外部水管有电不是制造厂所要给你考虑的!那是线路故障!这些保护都是不起作用的。就是家中有的那些保护都是没作用的了!只有问法院了。

网友B:
除非破坏,不可能有这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考虑水管会触不触电的问题,是材料费用的问题。能节省就节省,因为已经三重保护,内部结构绝缘保护、外壳有接地保护(PE线)、剩余电流保护器保护。没有需要再去担心外壳水管漏电的问题了!电热水器电源线上的开关就是个漏电保护器!除非线路安装时不按规则安装再多的保护都不起作用,外部水管有电不是制造厂所要给你考虑的!那是线路故障!这些保护都是不起作用的。就是家中有的那些保护都是没作用的了!只有问法院了。

我单位用的是“阿里斯顿”的电热水器,承诺5年包换,配的两条外接连接管都是绝缘塑料的,连接管的两头是金属的,我认为知名品牌不会节约两条连接管的成本,是有安全方面的考虑。

网友H:
支持4楼的方法.用万用表较难检测,还是用较火灯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支持4楼的方法.用万用表较难检测,还是用较火灯简单.

对,用灯检测的方法很直观,有人试过用灯检测的方法检测时,漏电开关是否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