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软件求助

楼主(2009-06-19):
请问个位我去打开功能块时。例如FC3。提示块被保护。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在编写FC时,取决于使用方式的不同.

必须在2种方式下插入关键字KNOW_HOW_PROTECT

第一;在SCL程序中块名下插入,第二,在STL程序的块名下插入.

作为梯形图来说,必须执行其到STL文本语言的逆向转化,转化方法在编程手册上有,无非只是使用菜单命令而已.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我是问怎么做块保护。

网友B:
有必要这么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