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输出电压高如何调整

楼主(2009-06-20):
电力变压器输出电压高如何调整
我的一台十千伏变压器输出电压410V,我打算把输入切到10500V上,但有人提出切到9500V档(原始接在10000V上),我觉得如果输入电压是10500V,那么接到10500V上输出出是400,那么用真实的10000V接到10500上,按变比算下来,输出只有380V,即实际电压是比接到10000V的端子上降低了,不知道我的想法对吗?在输入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应当是把档位调整为10500还是9500实际电压会降低,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调节你最好不要弄,容易出问题!!如果你那电压波动较大的话,建议用有载调压开关来降压,分接头尽量不要调

网友B:
电力变压器输出电压高,肯定要调到10500V上。这时变压器变比变大,输出减小。你是正确的。

网友C:
http://95516368.cn.gongchang.com/

这里有你要的。

网友D:
如果变压器输出电压偏高,需降低,接10500档。

如果变压器输出电压偏低,需提高,接9500档。

楼主:
先谢谢大家的关心了!!!!!!

网友E:
电力变压器输出电压高,肯定要调到10500V上

网友F:
建议你应当首先弄明白输出电压高于预期需求的原因,再按电气操作技术规程操作. 千万不要一知半解的蛮干.切切.供参考.

网友G:
低压侧输出电压偏高,那么把分接开关向高电压档调节。。。。如10500档,你的想法是正确的。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H:
你的想法是正确的.是应该接到10500档

网友I:
考虑清楚了再做定夺,不要有任何的迷糊而去做。你想是对的。

网友J:
    如果长时间电压偏低,可以考虑~

 我厂里以前调过一次,电压实在太低了,到终端时只有360多~。。。

网友K:
现接10kv,低压410v,改10.5kv后,低压约390v,如果大功率电机启动没问题,可以调,但需停电,调前和调后都要测直流电阻。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真的

网友L:
低压侧输出电压偏高,调到10500,

低压侧输出电压偏低,调到9500.

网友M:
楼主思路正确,但实际操作就没那么简单

楼主:
谢谢大家了,已经调好了

楼主:
是10500,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