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发烫

楼主(2009-06-20):
台达伺服电机,A系列,400W,驱动器ALE09报警,更换新电机后,可以正常启动,但电机发烫,调P2-23、P2-24参数,效果不明显,还需要调哪些参数?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负载过大!你可以换个大功率的试一下,还有,电机的温度在60-70°很正常!

网友B:
负载会很重吗?要是楼主有兴趣,可以拿我司伺服电机试试,我司200W、400W、750W伺服电机市场反响还不错,www.kingservo.cn

网友C:
多长时间开始发烫,大概温度是多少呢?

网友D:
安装的同轴度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E:
电机发烫,主要的原因就是电机运行的电流过大造成的,电流过大的原因无非就那么几种,一,启动停止过于频繁,二,电机负载过大,三,负载同心度偏差,造成点击出力不均匀。但是只要在80-70度以内,就属于正常的!

网友F(2009-08-09):
点击发烫,电流太大了

网友G(2010-03-02):
调试设置参数的时候把电流值设大了,造成过流现象,电机才会发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