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伺服DABS指令怎样用

楼主(2009-06-20):
DABS X0 Y3 D8142
X0 是不是占了x0 x1 x2 三位数
Y3是不是占了y3 y4 y5 三位数

网友A:
x0 x1 x2接来自伺服信号,y3 y4 y5 控制伺服的信号,绝对值在D8142

楼主:
这是闭环控制吗?和开环有什么优点

网友A:
DABS是读绝对位置和开,闭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