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双线圈问题

楼主(2009-06-20):
问个双线圈问题:我有一台三菱FX2N-128MR PLC,里面有一台输出口,使用了双线圈。虽然我也知道双线圈不合理。但是程序是厂家提供的,出于生产需要,我没法改,也不可能改。现在想问一下,如果第一个线圈输出1,后面一个条件不符合,输出是零,那最终输出是“1”还是“零”?

网友A:
看你流程是怎么的?

网友B:
后面一个扫描结果。。

网友C:
"0"PLC是循环扫描工作方式,以最后一次为准。双线圈输出是允许的,但是有规矩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你流程是怎么的?

正确,这个要看具体程序是什么样的了

网友E:
双线圈在三菱是允许出现的。。。

网友E:
对于西门子就不会允许。。。

网友F:
三菱的程序里有步进指令,在步进指令中用双线圈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润物无声 X润物无声
积分:1041
帖子:393注册时间:2008-11-7 10:36:53 7楼 回复时间:2009-6-20 14:29:15 对于西门子就不会允许。。。

怎么会呢? 我一直用西门子的都是习惯用置位和复位指令。   双线圈从程序的语法上来讲是完全“合法”的!

网友H:
解释一下楼主提出的双线圈意思是不是在:程序的不同位置对同一点控制输出?

如果是这个意思,在任何PLC下都是容许的,并且要很好的把握去使用,一般的原则是:

1>在同一程序块里可以用,在不同程序块里不用为妙

2>在同一程序块里使用的主要目的是不想额外的再去声明变量时,而在同一行程序又太长时,通过这种方式转成几行来编写对同一点的输出

3>在同一程序块里只是不想重名声明变量,则可以用

4>对西门子PLC而言,输出不要用立即输出地址(带P的Q地址),否则两次输出程序也会导致PLC的两次不同输出。

网友I:
置位和複位是不受雙線圈限制的。三菱裡面步進也可以有雙線圈。

网友J:
当然是 “0”啦

PLC以最后扫描为准输出呀

网友K:
可以放在步进的程序。

最好用中间的M点转换。

否则查程序很麻烦、

网友L:
应该为0

网友M:
以最后的扫描为准,输出为0,

尊敬的客户,您好!我公司专业为您从事以下工作:
工业自动化设计、PLC和触摸屏编程、三菱和士林PLC解!!密、单片机编程、模拟数字电子电路设计、电路板设计与维修、电气线路设计、液压系统节能改造(如:注塑机、压铸机、液压拉伸机、液压挤出机等)、风机节能改造(如:大型风机、空压机等)、水泵节能改造、老式生产加工设备改自动化系统、非标准设备的设计、设备维修等工作。
联系人:徐东升
手机:13929477286
电话/传真:0769-82750813
QQ:1062932363
Email:morningsun.163.c@163.com
http://china.toocle.com/company/show/1520594.html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厦边管理区厦边大道56号
邮政编码:523851
望多多关照,合作愉快,顺祝商祺!

网友N:
如果普通的输入点那他要两个条件都满足才会有输出,如果用步进指令的话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是前面一步把后面一步给置位把前面的那步给复位掉了。

网友O:
是可以出现的,要看你的程序结构了,比如说分为手动和自致力两种工作方式等,如果它们之间不互锁,那只能是最后一个线圈的结果呀

网友P:
当然是0,

网友Q:
双线圈是允许的,输出肯定是后面的那个决定,是PLC的扫描周期结束时的状态

楼主:
明白了。谢谢你们。不过,我想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再发生,还是不用双线圈为好。

网友R:
如果程序里面有跳转的话就不好说最后输出什么了!

网友R:
不同的程序块之间可以允许双线圈,只要不相互干扰就行了!

网友S:
东森PLC特价热销中
QQ376928536,QQ群84843926

邮箱:981600866@qq.com

手机13898182977

网友T:
如果采用是扫描工作方式,结果是0,

网友U:
应该是“一”

你们可以编一个试试

网友V:
应当允许,如果使用了子程序、或跳转指令,是不会有问题的吧。只要不是在主程序中使用了双线圈,我觉得没有问题。

网友W:
这个线圈输出相当于高级语言的赋值语句,如果连续用了,也没有问题,只不过后面的有效而已。

由于PLC语句的高级语言化,许多PLC语句提供了SET,RESET线圈的语句功能,

程序中双线圈就多了,根本没有问题。不能抱着旧的思维不放。

网友X:
是零

程序输出的是最后一个结果

网友Y:
双线圈输出,是不是‘1’或者‘0’,取决于PLC最后一个线圈的条件是否满足。结果不说,大家也就明白了。

网友Z:
双线圈!最后的逻辑状态就是程序后面的状态!像你说的状态应该是0

网友AA:
引用 网友E:
对于西门子就不会允许。。。

竟有此理?

网友AB:
双线圈输出,输出取决于扫描的最后面,最好别用

网友H:
谁说西门子的不容许啊,任何PLC都是容许的,31楼的判断方式是对的,在有些特定场合,使用这种多重输出是非常方便的,譬如一个长串的输入条件,在梯形图里用一行来表达可能非常长,不方便,这时用楼主提出的方法就不错,可以分成几行来表达。

还有就是在一个块内,为了节约参数申明,该输出只是起一个中间过渡的作用,也可以使用,并且不会影响程序阅读。

但若用得不善,就会导致程序的可读性、可调式性非常差!

网友AC:
我用西门子的一直用置位复位指令,不管是200还是300。控制输出启动和停止都分开来写,感觉很清晰,一点也不乱。初用台达,发现这样不可以,感觉很别扭。不过用继电器M转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A:
上面两层的这种情况最好还是用局部变量.

我同意,即使上面的情况就算你用Q做中间变量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