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6SE70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9-06-20):
以前没用过西门子的,现在有一个问题请教:
西门子6SE70 现在变频器输出最大是50Hz,p352设的是50,p452和453设的是+110和-100。我想将最大输出达到75Hz,是不是将p452和453改为+150和-150就行了?

网友A:
我个人认为:P452和P453设定的实施正反两个方向的速度最大给定值(百分数),跟P352没有直接关系, 如果想达到75HZ的话,将参考频率改到75HZ就可了,P452和P453不用改。

网友B(2009-08-26):
70初学者的答案是对的

网友C:
1楼朋友说的对,将P352=75就可以啦

网友D:
P352=75

P353=75HZ对应的转速。

确定

可以qq联系我: 284808968

网友E:
学习了,之前似是而非的,谢谢!

网友F(2009-10-03):
我现有一台6SE70变频器:操作面板上有“手/自动”转换开关;当打到手动时通过电位器控制速度,当打到自动时通过PLC控制。请问都应该设置哪些参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