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模块输入故障

楼主(2009-06-20):
各位:我公司的S7-300模块为两线制无源4-20mA输入,用信号源送信号至模块显示正常;但是输入称重二次表的4-20mA就显示最大值,用万用表串联在回路中电流正常;请各位高手想一想可能的故障原因?

网友A:
是不是你二次表的电压有变化呢,

网友B:
接到其它回路中看一下

网友C:
一般接入称重二次仪表时,模拟量模块的量程卡应设置为四线制的,用校验仪测量二次仪表的信号是否在4-20mA。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找到。

网友D:
赴美专业实习觉得也是这样的。

网友E:
楼主说话半吊子,你怎么解决的你倒是说说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话半吊子,你怎么解决的你倒是说说呀!

是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话半吊子,你怎么解决的你倒是说说呀!

网友H:
说不定是干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