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变压器故障装设继电保护

楼主(2009-06-20):
        电力变压器有别于发电机,它无旋转部件,是一种静止的电气设备,结构比较简单,运行可靠性高,发生故障的机会相对较少。但是,变压器是连续运行的,停电机会很少,而且绝大部分安装在室外,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另外,变压器时刻受到外接负荷的影响,特别是受电力系统短路故障的威胁较大。因此,电力变压器在运行中,仍然可能发生各种类型的故障或出现不正常的工作状态。它的故障对电力系统的安全连续运行会带来严重影响,特别是大容量变压器的损坏,对系统的影响更为严重。因此,考虑到变压器在电力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故障和不正常工作状态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必须根据电力变压器容量和重要程度装设相应的继电保护装置。

  电力变压器的故障通常可分为油箱内部故障和油箱外部故障。油箱内部故障主要是指发生在变压器油箱内包括高压侧或低压侧绕组的相间短路、匝间短路、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侧绕组的单相接地短路。变压器油箱内部故障是很危险的,因为故障点的电弧不仅会损坏绕组绝缘与铁心,而且会使绝缘物质和变压器油剧烈汽化,由此可能引起油箱的爆炸。所以,继电保护应尽可能快地切除这些故障。油箱外部故障最常见的主要是变压器绕组引出线和套管上发生的相间短路和接地短路(直接接地系统)。

  变压器的不正常工作状态主要有过负荷、外部短路引起的过电流、外部接地短路引起的中性点过电压、油箱漏油引起的油面降低或冷却系统故障引起的温度升高等。此外,大容量变压器,由于其额定工作磁通密度较高,工作磁密与电压频率比成正比例,在过电压或低频率下运行时,可能引起变压器的过励磁故障等。

  变压器继电保护的任务就是反应上述故障或异常运行状态,并通过断路器切除故障变压器,或发出信号告知运行人员采取措施消除异常运行状态。同时,变压器保护还应能用作相邻电器元件的后备保护。

  针对上述各种故障与不正常工作状态,变压器应装设下列继电保护:

1)反应变压器油箱内部各种故障和油面降低的瓦斯保护。0.8MVA及以上油浸式变压器和0.4MVA及以上车间内油浸式变压器,均应装设瓦斯保护。当油箱内故障产生轻微瓦斯或油面下降时,应瞬时动作于信号;当产生大量瓦斯时,应动作于断开变压器各侧断路器。

带负荷调压的油浸式变压器的调压装置,亦应装设瓦斯保护。

2)反应变压器引出线、套管及内部短路故障的纵联差动保护或电流速断保护。保护瞬时动作于断开变压器的各侧断路器。

①对 6.3MVA以下厂用变压器和并列运行的变压器,以及10MVA以下厂用备用变压器和单独运行的变压器,当后备保护时间大于0.5s时,应装设电流速断保护。

②对6.3MVA及以上厂用工作变压器和并列运行的变压器,10MVA及以上厂用备用变压器和单独运行的变压器,以及2MVA及以上用电流速断保护灵敏性不符合要求的变压器,应装设纵联差动保护。

③对高压侧电压为330kV及以上变压器,可装设双重纵联差动保护。

④对于发电机变压器组,当发电机与变压器之间有断路器时,发电机装设单独的纵联差动保护。当发电机与变压器之间没有断路器时,100MVA及以下发电机与变压器组共用纵联差动保护;100MVA以上发电机。除发电机变压器共用纵联差动保护外,发电机还应单独装设纵联差动保护。对 200~300MVA的发电机变压器组亦可在变压器上增设单独的纵联差动保护,即采用双重快速保护。

3)反应变压器外部相间短路并作瓦斯保护和纵联差动保护(或电流速断保护)后备的过电流保护、低电压起动的过电流保护、复合电压起动的过电流保护、负序电流保护和阻抗保护,保护动作后应带时限动作于跳闸。

①过电流保护宜用于降压变压器。

②复合电压起动的过电流保护,宜用于升压变压器、系统联络变压器和过电流保护不满足灵敏性要求的降压变压器。

③负序电流和单相式低电压起动过电流保护,可用于63MVA及以上升压变压器。

④当采用上述2)、3)的保护不能满足灵敏性和选择性要求时,可采用阻抗保护。

4)反应大接地电流系统中变压器外部接地短路的零序电流保护。110kV及以上大接地电流系统中,如果变压器中性点可能接地运行,对于两侧或三侧电源的升压变压器或降压变压器应装设零序电流保护,作变压器主保护的后备保护,并作为相邻元件的后备保护。

5)反应变压器对称过负荷的过负荷保护。对于400kVA及以上的变压器,当台数并列运行或单独运行并作为其他负荷的备用电源时,应根据可能过负荷的情况装设过负荷保护。对自耦变压器和多绕组变压器,保护装置应能反应公共绕组及各侧过负荷的情况。过负荷保护应接于一相电流上,带时限动作于信号。在无经常值班人员的变电所,必要时过负荷保护可动作于跳闸或断开部分负荷。

6)反应变压器过励磁的过励磁保护。现代大型变压器的额定磁密近于饱和磁密,频率降低或电压升高时容易引起变压器过励磁,导致铁心饱和,励磁电流剧增,铁心温度上升,严重过热会使变压器绝缘劣化,寿命降低,最终造成变压器损坏。因此,高压侧为500kV的变压器宜装设过励磁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