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三菱PLC里面的值是375,怎样在组态软件里面显示37.5

楼主(2009-06-20):
三菱PLC里面的值是375,怎样在组态软件里面显示37.5

网友A:
在PLC里面做一下运算(除以10)

网友B:
组态中不可以设置显示小数点为数吗,就像触摸屏那样

网友C:
组态王里的最小值和最大值设置的比例不对,重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