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C677触摸屏失灵

楼主(2009-06-20):
西门子PC677工控机触摸屏突然出现触摸失灵现象;

即:在开机后其他任何的运行都很正常,唯独就是不能用触摸实现操作,也就是手在屏幕上面怎么点也没用。

然后我用键盘将校准的程序打开后,坐标初始化移动到左上角的时候,我点了下坐标,这个时候坐标就往下移动到指定位置,然后在去点 怎么也没用,点屏幕的任何地方坐标还是不会动。

请问这个是怎么东西坏了 还是要清理卫生上面的才能恢复?还是触摸屏坏掉了?

网友A:
要是用很久了的话就是外壳坏了,换吧。。。。能买到外壳自己换就行

网友B:
你好,据我们维修经验,应该是触摸板磨损坏掉了。需要维修联系我们:

有西门子系列人机界面配件供应,型号:SIMATIC OP7, OP27,OP37,等。西门子系列触摸屏配件供应:TP27,TP37,TP170,TP270,TP370等。西门子系列数控系统配件供应:SINUMERIK802,840系列,,配件包括原装四线五线触摸板,5.7寸~15寸液晶,各型号主板,按健面板等。

http://www.gzyoyi.com

详情咨询:广州友仪机电 曹景斌 020-62817718

网友C:
触摸板坏了,有可能老化了,触摸信号采集出错,导致不能正常校正!

换一块触摸板,重新校正即可!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完善的技术维修服务!SOOKOM,全球工控设备维护商!020-22157095 QQ:397331075